[家电] 小爱音响无法连接wifi和蓝牙故障的维修

楼主(2021-11-21):
网友有一台小爱音响(lx06),无法通过app配网,收到后拆机发现wifi蓝牙芯片(型号:88w8977)无虚焊,测量周边电压也正常,判断芯片损坏,直接换一个芯片,就好了,qfn的芯片,没什么技术含量,老鸟勿喷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并更换,算芯片级维修了

网友A:
这芯片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挺贵

是的,加上运费基本没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加上运费基本没赚钱

68 qfn 手艺不错

网友B:
这芯片那么容易坏吗?貌似很少看到WIFI芯片直接损坏的,都是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那么容易坏吗?貌似很少看到WIFI芯片直接损坏的,都是虚焊

qfn的不太容易虚焊的,bga封装虚焊的多

网友C:
这个估计是通病,我手头也有同样的一台,待机一段时间就死机联网失败,断电重启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是通病,我手头也有同样的一台,待机一段时间就死机联网失败,断电重启又正常 ...

芯片应该是坏了

网友(2023-11-28):
这芯片没有存储数据的?能直接换?

网友(2025-06-06):
我手里的小爱音响Play开机正常,就是手机APP搜索不到它,无法连接它,蓝牙也搜索不到,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