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6k 开卡报错和土狗跳线(卡pretest)

楼主(2021-11-21):
前段时间拆的三星 1ynm颗粒有狗 上3268速度贼差 现在找了块2256k贴上 开卡 卡pretest
ce貌似也没有问题(不连续?) 估计应该是要跳土狗 网上找也没有先例 甚至没有2256k引脚定义 实在没的思路了 求求大佬帮忙看看
后来用1153E开不卡ptest了 又有新错误

楼主:
给自己补个用JMF桥接开卡掉设备的图  1153E不会这样,只卡P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自己补个用JMF桥接开卡掉设备的图  1153E不会这样,只卡PT

2256K,会出现上面的提示,试试容量选“deflault”看看

网友B:
CLOCK降低试试,还有CE也可以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OCK降低试试,还有CE也可以选一下。。。

然并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OCK降低试试,还有CE也可以选一下。。。

新的报错增加了!(不可能是颗粒没有清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6K,会出现上面的提示,试试容量选“deflault”看看

早试过 无解 又折腾出一个新错误

网友C:
看ID分布没问题啊 换个版本看看

网友:
没清空还不容易搞么?右手边的debug按钮,4个1密码进去清就是了

网友D:
点auto后是xxxxxx_bga 吗,看到有的版本还有xxxxx_bga_R 的选项,试下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ID分布没问题啊 换个版本看看

目前试了3个版本了吧 不如看看我现在这个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auto后是xxxxxx_bga 吗,看到有的版本还有xxxxx_bga_R 的选项,试下有什么不同

貌似一样报错 我怀疑是ce不连续 debug清空我记得会卡死来着

楼主:
再试试吧!

网友E:
R23应该是这个土狗,你这个颗粒OMGY8S7M在2256K上面非常的好开,原厂就有参数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3应该是这个土狗,你这个颗粒OMGY8S7M在2256K上面非常的好开,原厂就有参数的东西

...

土狗可以一坨锡吗 等等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3应该是这个土狗,你这个颗粒OMGY8S7M在2256K上面非常的好开,原厂就有参数的东西

...

大佬能给下你的量产工具不 我这个还是卡p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3应该是这个土狗,你这个颗粒OMGY8S7M在2256K上面非常的好开,原厂就有参数的东西

...

自己学习了一下 土狗没问题就是r23(不能一坨锡要10k或者4.7k电阻),拆主控量了 等钢网到了上机 开好了去@几个和我一样搞这个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