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囤一点鼠标微动,除了欧姆龙还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型号?

楼主(2021-11-21):
想囤一点鼠标微动,除了欧姆龙还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型号?淘宝上的欧姆龙真假不容易区分,所以想买点其他品牌的,最好没有假货或假货极少的产品。

家里好多罗技鼠标都因为微动挂了扔在抽屉里,今年电子产品涨价厉害,想把原来鼠标修修。

网友:
TTC,凯华 字数补丁

网友:
华诺可以的

网友:
华诺近些年做的都很稳定,蓝壳白点便宜两促耐久。

网友:
买两个ZF的金微动
你能用到鼠标丢掉都没坏

网友:
另外鼠标这东西是不可能涨价的,不仅不涨价,还会降价

网友:
TTC,凯华,华诺,樱桃的都可以。华诺白点跟樱桃的还不错

网友:
普通的微动开关就够你用的了,保你几年不回?

网友A:
我最不满意的就是机械微动开关了除了不够可靠外还会发出噪音真希望能出现光学的无声微动或者触摸微动也行。

网友:
日产,,,松下,,,,樱桃 ,,台产

网友:
说真的,不要看牌子
微动看手感和寿命
动手好,寿命也不是问题,反正坏了就换呗
多买些,试试看,哪个舒服留哪个,不要盲目迷信欧姆龙,毕竟这玩意还分日产和国产(不是鄙视)

五颜六色是有意义的,手感才是关键。

颜色>牌子

俺喜欢松下棕\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不满意的就是机械微动开关了除了不够可靠外还会发出噪音真希望能出现光学的无声微动或者触摸微动也行。 ...

如果天天咔咔咔点,触摸、静音基本被鄙视

已经点坏欧姆龙7N+松下黑点表示很郁闷

网友:
玩过微动的给你点忠告:人的手感是长时间养成的,以前用哪种习惯,就找这个系列的买。如果你要寿命,照着2000W以上的买,如果你看手感,看你的旧鼠标。别每样买几个回来试,最终你还是会用回原来的系列。

抛开以上讲的,欧姆龙日系、华诺,是我比较推崇的,樱桃、TTC也不错,就是手感比较硬。

网友B:
无声的微动,有推荐的吗?

网友:
凯华的小红点微声开关,不错,晚上声音很小,不影响别人睡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声的微动,有推荐的吗?

松下日产

网友(2021-12-23):
试一试,樱桃DG2,非常不错

网友:
自己用坏的鼠标,没坏的开关全拆下来备用!

网友:
我都是用换下来的旧鼠标微动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