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2258XT+K9PMGY8S7M(EC, 1C, 94, 53, 64, C9 )没找到固件,求大佬

楼主(2021-11-21):
2258XT+K9PMGY8S7M(EC, 1C, 94, 53, 64, C9 )丝印VS29F02TEME1
没找到固件,找了很多58xt都没有能识别的,2258AB能找到自动识别颗粒(SM2258AB_MPR0911A_FWR0906A),但是有缓存设置(我这卡是58xt没有缓存)

求助一下,感谢大佬

***************已解决*********************
感谢大佬 小飞侠46 的热情帮助
把K9PMGY8S7M芯片的参数   Samsung,1Tbit,K9PMGY8S7M(V3)(SM2258XT)=EC,1C,94,53,64,C9,3,16,1536,06016,0376,05568,05500,02000,02,01,01,1,72,00,0,99,7F,01,0000,DA,DF,01,00,00,25,10,00,00,00,01,11,8F,00,40,1,0,02,04,FF,FF,01,05,3,05,0000,0000,7F,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贴在SM2258XT_SSV3SSV4-TLC_PKGS0920A_FWS0920A0 的FlashDB里的Flash替换掉 就能自动识别,也开卡成功

K9PMGY8S7M

网友A:
这颗粒上58h速度起飞,卖吗?有意收。

网友:
匹配固件,也需要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上58h速度起飞,卖吗?有意收。

貌似是三星961的,想开一下,开不了就卖了

网友:
:lol:SM961的颗粒 上2258G速度猛如虎

网友B:
神一般的MLC颗粒,就这么上了2258XT?这颗粒应该是唯一一个,单颗粒8CE可以跑满2258H的颗粒,

网友C:
SM2258XT_IM3D_PKGS0910A_FWS0909A0_Beta,这个里面有参数

网友:
好帖子 又学习了 你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让我们这些小白 学习了下

网友D:
模拟slc写入没问题,颗粒直写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slc写入没问题,颗粒直写卡死

我读写了一遍都没问题,可能颗粒体质不一样,试试降频,别用200,再不行换个版本改,再不行就去买一个会员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2258XT_IM3D_PKGS0910A_FWS0909A0_Beta,这个里面有参数

三星封神的颗粒就这么被你拖进了58xt大波浪的海洋

网友(2022-08-05):
256Gb的可以开卡成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一般的MLC颗粒,就这么上了2258XT?这颗粒应该是唯一一个,单颗粒8CE可以跑满2258H的颗粒, ...

PKG 8S7A也可以

网友(2022-09-21):
学了太多的知识了,太好了

网友:
可惜三星的SSV2资料找不到

网友:
先留着,万一以后捞到这玩意儿呢。

网友(2022-11-01):
解决问题了没有 。 我也碰到这个卡死的问题了。

网友(2023-05-16):
学习了,慧荣主控魔改很实用

网友(2023-09-25):
三星的3D MLC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