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LED灯泡都这么简洁吗?DMS超亮10W拆解

楼主(2021-11-21):
前两天免费撸个LED灯泡,昨天到货,拆开看看,现在都这么简洁吗?一个MB10F就搞定了?两条线直接焊上,我都怕短路。明明可以从中间孔里出来再焊接的,裸露的线都快连接到散热板了。改天得改到中间。
关键是这东西能用多久啊!!

网友A:
这个可能是高压LED灯珠,一个灯珠里面可能串了去10个以上的LED,有频闪,散热垃圾

网友B:
还给你这么多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高压LED灯珠,一个灯珠里面可能串了去10个以上的LED,有频闪,散热垃圾 ...

散热倒是没问题,是铝基板。偶尔照个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给你这么多电阻呢

哈哈,对对对,要饭的还嫌饭馊,毕竟免费来的。

网友(2022-10-14):
免费的就别嫌弃了,

网友:
省电不省钱。新型环保

网友:
高压灯珠好像x宝没有卖的!

网友:
不是恒流驱动 散热极板不行

网友(2023-08-23):
闪频倒是没啥,荧光粉足够好,效果无非就是节能灯效果!关键问题是闪频会导致灯珠电锤效应,灯珠寿命短!另一方面发热巨大,也会影响寿命!但是一种某些使用场景,却跟恒流源灯差不多,只是略显亮度低些。1.不常有人的库房、地下室,常年也就偶尔开几下灯,每次开灯时间不会连续8小时......2.也就是声控光控分离型过道灯,因为有一些过道灯、楼道灯使用的是普通灯泡,但是感应却在灯盒上

网友:
那个灯罩怎么拆掉的?我也想拆开,把电流改的小点,延长灯珠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