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40 pro升级变砖,里面的数据能恢复吗?请推荐广州的垫铺

楼主(2021-11-21):
朋友的华为mate40 pro,自动升级升到一半就死机,之后反复重启,开不了机,最后完全黑屏。
送到华为维修店说修不了,送回华为的原厂做主板唤醒也修不了,现在华为维修店把主板拆下来了,让机主去找那些能把储存模块取下来,做数据恢复的店。

云备份满了,所以里面的数据没有备份。

在某宝问过几家店,都说在升级过程中坏了的话,数据是无法修复的。

广州市有能修复手机数据的店吗?莫非真的要寄去华强北?各位有推荐的店吗,都来说说

他现在手机修好了,换了主板。现在数据都在那块旧主板上。要寄也是寄主板过去恢复数据

网友:
有难度,好像android7以后都是默认开启加密的,读出硬盘也不一定能恢复用户分区数据,如果真是硬盘坏块引起的确实难恢复,如果是其他配件引起的则可以套件搬板,但看描述套件问题不能排除,没什么保票。

网友A:
安卓6.0 就有全盘加密的选项.
几年前有些厂商比较激进默认开启.

手机软件导至进不了桌面的情况多见,数据就见鬼了.
不拿用户 的数据当回事.
尤其是亲的MIUI,禁用某个自带的垃圾软件就卡米.
全盘数据崩.

网友A:
楼主这情况应该找 HW 索赔!!!

不过,HW法务部比较厉害,头铁才可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6.0 就有全盘加密的选项.
几年前有些厂商比较激进默认开启.

这个加密在哪里可以去掉?
能截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加密在哪里可以去掉?
能截图看看吗

切换 加密状态 同样会抹除用户数据.

新版本安卓不一定会提供此设置.

网友:
安卓7.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情况应该找 HW 索赔!!!

不过,HW法务部比较厉害,头铁才可一试..

搞不好会被华为送进去,呵呵

网友B:
去华为云账号里找吧!如果没有,只能自认倒霉,谁让你升级之前不备份数据呢?

楼主:
不知道为啥,我的安卓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这也需要换主板?被人烧了吧?

网友:
不明白楼主是如何操作的,还能变砖?

网友C:
舍得出钱的话,基本上是可恢复的。我有个三星手机厂的朋友专做此类数据恢复。

网友:
好一些数据恢复公司都找他,价格昂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去华为云账号里找吧!如果没有,只能自认倒霉,谁让你升级之前不备份数据呢? ...

那如果是OTA自动升级造成的呢?
然后喷一下菊花家操蛋的云服务,一定时间内不使用的话强行清空用户的云服务内容,这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顺带再批评一下粗粮、菊花之类的原厂云服务商,跟谁学不好,跟水果学,只给5G的免费空间,这点空间,你们自己说说好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是OTA自动升级造成的呢?
然后喷一下菊花家操蛋的云服务,一定时间内不使用的话强行清空用户的云服 ...

他们在升级的时候都会提示你做好备份,并且电量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升级,这就是他们的免责条款,小米和华为的系统都用过,打起官司来,你都打不过他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是OTA自动升级造成的呢?
然后喷一下菊花家操蛋的云服务,一定时间内不使用的话强行清空用户的云服 ...

肯定他给的空间是有限的,你想更多的空间只能出钱买,我有七年没用小米手机了,小米账号也只是偶尔登上去,没想到今天换了一部小米手机,以前的图片,通讯录,还有几年的通话记录全部都在上面,给我下载到了手机里,给我惊出一身冷汗,原来自己的东西一字不漏地掌握在人家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舍得出钱的话,基本上是可恢复的。我有个三星手机厂的朋友专做此类数据恢复。 ...

麻烦你私信告知我联系方式好吗?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他给的空间是有限的,你想更多的空间只能出钱买,我有七年没用小米手机了,小米账号也只是偶尔登上去 ...

这确实是个问题。没有隐私可言

网友:
华为的ota升级基本上很安全,不会出现升死的情况啊,除非硬件有问题或者电池突然没电,数据大概率找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