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持带锯,切不锈钢好用吗,会不会费锯条

楼主(2021-11-21):
手持带锯,切不锈钢好用吗,会不会费锯条
如图这款

网友:
不锈钢切割大多是砂轮,锯条表示,太为难了

网友:
没有什么是4寸角磨机搞不定的

如果有

那就用6寸角磨机

网友A:
这个我有。我的是博世的。不合适切割不锈钢,很费锯条。具体巨贵。

网友:
30块的锯条别左右乱晃问题不大,能切多少就不知道了,我切的少

网友:
不计成本就可以干。。我觉得。

网友B:
5毫米以上厚不锈钢可以考虑选择,10毫米以上这个可以和角磨机拉开很大的距离,30毫米圆棒之类,秒杀角磨机,当然锯条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毫米以上厚不锈钢可以考虑选择,10毫米以上这个可以和角磨机拉开很大的距离,30毫米圆棒之类,秒杀角 ...

那是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比角磨机安全太多了,噪音也小,唯一的不足就是体积重量太大,某些地方有些局限,也不能开槽,所以只能说角磨机算是补充吧,万用宝则是补充中的补充

楼主:
我去,已经买了才看到你们来泼冷水,之前观望了那么久,愣是一个人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我的是博世的。不合适切割不锈钢,很费锯条。具体巨贵。

具体怎么说,切一次就废了吗?双金属的应该不会吧

网友C:
现在的带锯锯条材质基本都是双金属材质,锯齿是高速钢的,高速钢切割钢材(包括不锈钢),允许切削速度是20米/分,看了一下得伟带锯的参数,其切削速度是150米/分,所以切割钢材是不行的(除非用硬质合金材质的锯条),高速钢锯条只能锯些铜铝等有色金属或非金属材料。

网友C:
如果一定要用带锯和普通双金属锯条锯不锈钢,也不是绝对不行,要降速使用,买个调速器,把切削速度降到20米/分以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带锯锯条材质基本都是双金属材质,锯齿是高速钢的,高速钢切割钢材(包括不锈钢),允许切削速度是20 ...

但是我看到很多视频包括外国的都用来锯钢材了,也没啥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定要用带锯和普通双金属锯条锯不锈钢,也不是绝对不行,要降速使用,买个调速器,把切削速度降到20米 ...

不用调速器,看到图上的调速轮了吗,本身自带调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到很多视频包括外国的都用来锯钢材了,也没啥事啊

锯钢材没问题,不锈钢容易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钢材没问题,不锈钢容易磨损

那大概能锯多少次,一次就会完蛋吗

网友:
锯条是关键啊,选对锯条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调速器,看到图上的调速轮了吗,本身自带调速的

有调速器就好了,只要调速器能调到所需的速度就没问题,切不锈钢应该比普通钢的速度更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钢材没问题,不锈钢容易磨损

到手试了下,切304不锈钢很轻松,感觉应该不会费锯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概能锯多少次,一次就会完蛋吗

按切断截面积算的,所有的合金锯片和锯条都是这样算的,切断的截面积,磨损快,锯的总截面积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