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牛逼哄哄的搜电充电宝

楼主(2021-11-21):
搜电充电宝一个,型号SD-C-299。

废品站整了个充电宝,5块钱,拿回家拆来准备整一下的,略微查了一下资料,改造成本有点高,没意思,拆芯自用。

外壳,没看点

拆开,PCB加电池,5000mAh,不知道有无虚标......

通信用的主控

充放电芯片,IIC总线,手册上有各种看到头疼的操作地址。好不容易周天,休息时间搞个东西玩,整这么一出

靠近输出端,丝印5510A,貌似是个MOS

靠近电池端,2017BA,没查到资料......

防拆设计,专防我们这些搞事情的,哈哈哈

现在这些玩意儿啊,真是无聊,个破充电宝非要搞串行总线的升降压芯片,搞啥子嘛,烦得很
有那心思不如加个快充功能进去

没搞头,就这样。

网友A:
快充是绝对不能上的

上了怎么按时长收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充是绝对不能上的

上了怎么按时长收费?

按你借和还的时间收费,不是按充电时间收费
记得如果不还超过多少钱,这货就可以归你了。

网友:
5000MHA电池,值个3到5元,不错了

网友:
这些电池应该不会有虚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借和还的时间收费,不是按充电时间收费
记得如果不还超过多少钱,这货就可以归你了。 ...

本身就是按你借和还之间的时间差计费的,那怕你借出来装兜里防当砖防色狼,也是要按你充电了扣钱的。
只能说,那些厂家巴不得把功率限制到五福一安让你多充一会,快充,还是想想得了吧。

网友(2023-05-29):
引用 网友B:
按你借和还的时间收费,不是按充电时间收费
记得如果不还超过多少钱,这货就可以归你了。 ...

说的是给充电宝充电快慢,快充降低电池寿命,所以共享充电宝一般都不会用

网友(2023-09-19):
我也准备按照这个方法来试试  可惜 大哥你的充电芯片的spec的价格高了  我下载不下来啊  才刚注册的
只需要只要充电芯片I2C的地址啥信息的就好搞
MCU破解几乎不可能

网友:
忘记从哪里看来的,有一种人专门背着充电宝去把借出去的位置填满,因为没有空位,让你借出来了就还不了!有些人为了赶时间就带着了,他就卖出去一个充电宝!

网友:
电池可以好好利用下了

网友C:
电池到底是软包的好还是硬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到底是软包的好还是硬的好呢?

重安全选硬的,重容量选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