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做工不错的舒康5v/2a电源(AcBel WA8077)

楼主(2021-11-21):
最近手头低压电源不够用了,去海鲜市场进了一批回来,随便拆个确认下质量才放心用。手头有不少手机充电器5v/2a,质量不错,但是因为结构的原因(锂电池对杂波不太敏感,EMI和输出电感被精简),拿来给路由或者网络盒子供电会不稳定,盒子半小时就死机了 。
到手这款是舒康给美国佬代工的电源(美标插脚有孔,认证标准是UL)。磁铁确认插脚是铁质 。

楼主:
输入侧由一颗快反应压敏元件VTR和一个不常见的慢断保险构成保护电路,可能是功率小的原因NTC被精简了。电容全部是AiSHi牌。主电容两颗400/10U加一个陶瓷电感构成CLC结构。

楼主:
输出端由1个10v/470,一个25v/100,加一个工字电感构成经典CLC滤波 。2008年份的PCB设计板,年头够老的 。电容是11年产的,测试都正常有输出,先老化48小时再说 。输出线是24AWG ,0.2平方,标准载荷1.5A 。

网友:
5v2a的话我记得有索尼的psp电源 做工比这个还好 这个也不错了

网友:
像是翻新换壳的,,线比较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侧由一颗快反应压敏元件VTR和一个不常见的慢断保险构成保护电路,可能是功率小的原因NTC被精简了。电容 ...

估计是翻新电源,老板子带载冗余大。

网友B:
翻新换壳电源,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翻新电源,老板子带载冗余大。

不用估计,看那线的焊点就知道是翻新的了,正常原版应该是从板子元件一侧插入焊接的,翻新贪图方便直接在铜箔面焊接,还有那输出线芯泛白就知道是回收料做的皮了,这要是卖给美国佬,商家要被罚到破产

网友C:
看焊接线 很明显是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新换壳电源,鉴定完毕

确实有这可能,输出线很新 ,接头无任何氧化。壳好严密啊,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焊接线 很明显是假的啊~~~

不管它了,能用就行 。买的时候看不到具体细节,退也没有必要 ,毕竟结构设计还是可以的。4块一个差不多值这个价吧 。

网友:
这几颗电容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D:
这个电源只是换了线,原输出线是22AWG的平行线4×1.7拐角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只是换了线,原输出线是22AWG的平行线4×1.7拐角插头~

问题不大 哈,说是2A,预留余量的话一般是按1-1.5A负载去用的 ,我这里的负载一般是1A 。24AWG还是顶的住的 。

楼主:
吧外壳撬开后简单魔改了下,输入端加入了安规电容X ,转了个孔,吧压敏前移 。输出电容换成了自己手里比较好的。。顺便根据需要把输出线换成自己的 。各种调整后终于达到自己满意的样子 。用网络盒子‘烤鸡’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