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惠普HP TPC-W030-SF 510-p019cn台式电脑显示风扇故障(更换风扇正常)

楼主(2021-11-21):
惠普台式电脑开机后,开机有提示风扇故障(90B)现在是开机就提示风扇故障,风扇可以转,都是会一下转的很快,一下不转,已经恢复初始化 BIOS恢复出厂设置。电池也拆下了,还是不正常。把风扇不装,也是提示故障(今天更换新的风扇后,恢复正常)
。有谁遇到这个问题

更换风扇后正常

网友A:
继续启动后,看下温度正常不
不行换风扇看

网友B:
重点检查风扇插头的测速线,实在不行随便找个风扇接上测速线看一下

网友C:
风扇有换过吗?居然不换一个?

网友:
看看bios设置,,,换风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启动后,看下温度正常不
不行换风扇看

好的,风扇可以转,就是一下快,一下不转
准备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风扇插头的测速线,实在不行随便找个风扇接上测速线看一下

好的,购买风扇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有换过吗?居然不换一个?

谢谢,风扇购买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