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2V铁锂充电器继电器不断的打盹吸合

楼主(2021-11-21):
如题,打盹时,继电器电压在19-4.5V间变换,充电输出端没有电压,请教该检查那个零件?

楼主:
怎么不能发图了?

网友:
打嗝时,如果是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压在19-4.5V间变换,则详查继电器线圈的供电电路是怎么样的结构。在哪里取的电,原始电压为何值,中间哪里开始电压就跟着打嗝了。只有这样理顺电路,才能找出问题所在。

一般完善的充电器有防反接的电路,继电器应该就是防反接电路的执行器件,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压极可能来自接上去的被充电池。取电系统中间可以有降压或者稳压的电路,这个电路的某元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极大。

楼主:
能否直接短接继电器触点,甩开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直接短接继电器触点,甩开继电器?

只要你不怕反接烧坏充电器等副作用,可以断路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
这个继电器好像在高压区,应该是充满断电一类的功能吧,如果跳过继电器充电功能正常,这个断电功能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