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架 导航支架 大师们一般是怎么买的啊??

楼主(2021-11-21):
手机架 导航支架 大师们一般是怎么买的啊??

只要不买塑料的就可以了??

那些全铝合金的应该不会松动掉了吧??

大师们给点参考啊......

谢谢

手机架 导航支架 大师们一般是怎么买的啊??

网友A:
随便买,都能用,就是如果手机上粘指环了就很难找到适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买,都能用,就是如果手机上粘指环了就很难找到适用的了

把指环去掉啦......

指环这个不好......

碰到抢手机的......

手指也没了啊......

网友B:
警察叔叔会让你去掉的,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警察叔叔会让你去掉的,有安全隐患

警察叔叔不会的啦......

警察姐姐肯定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