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EMMC芯片拆焊植锡进攻

楼主(2021-11-21):
学无止境,看见高手拆焊EMMC芯片行云流水,干净利落,于是自己手痒上网分别买了EMMC 153、169的芯片和主控,准备先动手做一个U盘试试。
本来以为很容易,结果拆腾了好一段时间,主要问题在于没有买定位器,涂锡膏时下面的芯片不好固定,会移动。最要命的是植锡网加热后会变型,不知道是买了便宜货这样,
还是都是会变型的。有高手指点一下,不过总算是焊成功了。本来以为是植球容易,焊难,结果相反。主要买了以下东西:
1、主控是NS1081的,说是速度快但要量产;
2、芯片分别买了153 169的8G 、16G各1片;
3、植锡买芯片时送一片,买锡浆时同店买一片;
4、前期买了风枪;

5、锡浆买了是低温的,第一次看错了,把散热膏当成锡膏(下图红色的那管是散热膏)

6、量产用的是MPtools,自带的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只要焊好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A:
羡慕啊
我东西都有,尝试过几次,都失败了,后来就忙起来,没时间搞了

网友B:
楼主不讲讲让植锡网加热后不变型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讲讲让植锡网加热后不变型的经验?

我也是没有搞定变型的问题,将就硬干才成的。

网友:
我是先周边加热,周围上翘后,中间植球网一般不会变形了,当然镊子还是需要压住。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多花点钱的。

网友:
改了几百个N1扩容以后,这活我可以对正后闭着眼干了太简单了吧

网友:
对准 压实 按紧 刮锡 吹风 ,除了第一步稍微要费点功夫(岁月不饶人),其他的基本没啥难度

网友:
这种锡浆太稀了,要用纸巾吸干一点

网友:
植锡网还是买好点的,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啊
我东西都有,尝试过几次,都失败了,后来就忙起来,没时间搞了 ...

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改过win10平板EMMC,和s905盒子EMMC,也做过U盘

网友(2022-05-25):
厉害,动手大神

网友:
早就想搞一下,不行,眼神上不去了,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