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个小熊打粉机

楼主(2021-11-21):
去年马爸爸家九十买的,觉得很不值啊,那个核心部件串励电机刚查了才卖二十多。今天用时听得噪音大点,拆开看看也没发现异常,装上了事。还有个新发现,电机标七十五瓦,打粉机外壳竟然标三百瓦,日他先人,怎么惩罚他?

网友A:
量一下电机尺寸多大?看体积不小,我上次拆的康夫电吹风电机好像比你还小但都有120W:lol:

网友:
这不就是以前的料理机吗?换个金属外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电机尺寸多大?看体积不小,我上次拆的康夫电吹风电机好像比你还小但都有120W ...

就这,也冒充300瓦,绞肉机上的。

网友:
额定输出功率和最大输出功率不同,就像电脑的电源有额定功率和最大功率,估计这东西冒烟的时候应该能发挥到30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也冒充300瓦,绞肉机上的。

电机应该是真功率,外壳嘛,能蒙就蒙,反正也没人管

网友:
有条件可以实测一下。

网友(2021-12-26):
牛皮吹破天可是我朝光荣传统啊,反正吹死人不偿命,不吹不蒙过不轻松,哈哈

网友:
现在电动类的器具都是这样标注的,这个机空载应该是在60-90W之间,转速1.8-3w转之间。因为是非线性负载。你放10G材料进去,和放100G材料进去,测得的功率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机子,必须要开3(Min)停1(Min),否侧很快就因为过热烧机了

网友:
还没有我50块钱包邮买的康夫吹风机 里面120w或者150w电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