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日记-华奥直流逆变焊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1-11-21):
记录工作,记录生活,我是彩虹

过程简单记录,问题深入探讨

近期维修工作做了不少,每次维修的时候也拍了一些照片,想写以下,分享下故障维修经历,但是有时候一忙,就忘了

趁着前两天刚维修了一台焊机,照片还热乎,记忆还算清晰,写以下把

设备名称:
山东华奥直流逆变焊机
设备型号:
ZX7-200

故障现象:
通电无显示,风扇不转
维修经历:
1、拆机
拆开后拍了几张,查找故障
先来张屁股,参数

拆开盖子后的前后左右

测量输入无大短路,目视主要元件无炸,接入维修神器串灯泡,灯泡闪下即灭,主电源没大问题,显示仍无,风扇也不转
观察发现副电源有问题,见下图红框
乌漆嘛黑,有点烧的痕迹
细看
基本确定故障点
拆下副电源滤波电容

这个图比较明显了,应该是桥的交流端有短路造成的,测量桥也坏了
本想着,故障简单,换个桥就OK了
临时没这么小的桥,找了个扁桥临时测试
串灯泡,闪下灭
电容两端300V直流正常,风扇24V没有
还是不行

突然耳畔有首歌:
没有人
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副电源AC/DC控制IC是2843B,mos管在线测量无问题,限流电阻没坏

测量:
7脚VCC电压8V多,
8脚Verf,基准电压正常是5V,测量约0.5V左右
给7脚外接电源,8脚基准也不正常
基本判断,IC不良
6脚输出外接二极管短路了,拆掉

手上没有件
采购
付款
发货
等快递
快递到了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拆快递的心情不错

换的过程不表
吹下
焊上

通电测试
OK

电流可调,空载输出电压79V左右
送修的时候没有焊把
再说也不想焊
万一让电焊打眼
那难受
也没有现挤的奶
安乃近也停售了

返回给送修的回去测试吧

焊机其他照片,
IGBT,整流
为了能看清型号,给涂的粉

维修简单记录
欢迎探讨指正
我是彩虹

网友:
突然想起一首歌.....应该还少来只华子丫丫惊

网友:
技术真高,谢谢分享。

网友A:
偶尔碰见些芯片眼睛看瞎了才看清楚,今又学一招,看型号用什么粉涂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碰见些芯片眼睛看瞎了才看清楚,今又学一招,看型号用什么粉涂的啊? ...

牙膏

或者硅脂

我喜欢用硅脂,牙膏太黏了

网友(2023-09-19):
好技术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