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艾可幕无线电接收机IC-R3屏幕引脚功能分析和求助

楼主(2021-11-21):
前段时间从海鲜市场买了两台IC-R3无线电接收机,接收效果挺好,频率范围也很宽,只不过有一台机器两块屏都是坏的,这台机器的两块屏一个是彩屏看模拟电视用的,现在模拟电视信号都没了,所以没用不打算修复,但是黑白段码屏是主要显示屏,需要修复才能用,网上没得卖只好跑线路,线路图如下图所示,公共脚还没画。

有改装需要的可以直接带走,不过现在有个疑问就是段码屏幕改成数码管或者其他某宝可以找到的显示方式需要怎么改,这一块暂时没主意,还请各位前辈指教。
不再考虑安装到外壳,只要能显示就可以。

楼主:
还请大家多想想辙,或许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比如旧的仪器仪表段码屏幕老化无法更换的,这也是个招

网友A:
我好奇你的电路是怎么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你的电路是怎么跑出来的

没啥新鲜的,维修电源电压开个3v左右,负极的镊子上边夹一个尖尖的东西比如大头针,手拿着好的屏幕本身然后用大头针去一个一个点引脚呗,哪个亮了那就是引脚对应的笔画,前提是我有一块好的屏幕

网友B:
LCD是交流电驱动的,改数码管还蛮麻烦,不知道是不是用独立LCD驱动芯片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是交流电驱动的,改数码管还蛮麻烦,不知道是不是用独立LCD驱动芯片驱动 ...

不是独立的芯片,集成到主mcu的

楼主:
别沉下去啊,有没有人帮忙给看看的?

网友(2021-12-27):
矿坛好像有类似帖子,是电子表LCD改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