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是什么原件

楼主(2021-11-21):
复印机电源板上的,这两个丢失的是什么原件

网友:
TH好像是热敏电阻,X完全不认识,看着像一正一反两个二极管

网友:
这不是丢失的,设计留出的空位,实际使用是没装的,X001  看符号应该是双向触发二极管  TH001 一般是温度元件,可能是温度保护元件

网友:
X001可能是双向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