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米沃奇2853冲击电批主控电路图

楼主(2021-11-21):
最近收集了一些米沃奇2853电批的主控,10个里面就一个是好的,别的问题多样,扔了可惜,想试试修一下,但没有电路图,只能把好的主控拆出来一一对比测量,是发现几个地方有问题,更换料板上的原件后问题点的问题是好了,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并且测量所以参数跟好的主控一样,比较郁闷,想恳请网络大神赐个电路图,谢谢

楼主:
入坑容易出坑难,继续

网友A:
这个哪里会有图哦,自己慢慢反查了。

网友B:
无刷的,坏的就那些,跟电动车控制器也没啥两样,拆拆凑凑估计能拼个两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哪里会有图哦,自己慢慢反查了。

大致原理应该是差不多,如果有图是最好了,板子线路太复杂,真没法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的,坏的就那些,跟电动车控制器也没啥两样,拆拆凑凑估计能拼个两三个 ...

确实如你所说,这玩意什么原装什么组装,其实都一样,只要是原装件组装的,跟原装的有啥区别?个人觉得只是品控上会有一些差别,但在价格面前,还是组装的性价比高

网友:
我有个主控烧了mos管但是换了也不行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这些都是国外的货,估计只能去国外的工具坛子里找,或许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你所说,这玩意什么原装什么组装,其实都一样,只要是原装件组装的,跟原装的有啥区别?个人觉得只 ...

原装只是符合出厂标准的,组装就难说了可能是些测试不通过的配件。 但是二手除了抚摸党手里的,其他上过工地的有几个能符合当时的出厂标准?所以二手货或者洋垃圾好于“全新”组装货除了价格就没别的了

网友(2022-05-04):
主控ic坏了

网友:
硬件换完了,现在该换软件了,正常的板子把CPU换到不正常的板子上试试

网友(2024-10-17):
板子的封胶是怎么拆的?除了一点点抠外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
这玩意单片机控制  带程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