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有没有懂电磁炉维修的高手

楼主(2021-11-21):
单位食堂一台大功率的电磁炉,380V-15KW的,显示屏上有功率、电压、档位等几个数值,出故障的时候,功率显示在0和当前功率之间不停跳动,锅体加热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
拆开看了一下,功率档位是通过一只B103的10K碳膜电位器控制,怀疑是电位器问题,但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很正常,转动的时候,阻值变化也很顺滑,无明显的跳动。
把电位器内部用酒精擦了一下,装上去好了十多天(不知道是不是擦酒精清洁的结果),现在又开始罢工。

那么电位器有可能万用表量了好的,实际上电又不正常吗?

网友:
螺丝的松紧有关系

网友:
换个电位器,反正也不贵

网友:
完全有可能

网友:
好歹先换一个试试。大力有奇迹。

网友A:
检查下康铜丝,就是电路板上很粗的那一条铜线,这个是用来检测电流的,虚焊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补焊下试试

网友:
很明显换一个电位器

网友:
把电位器换了吧

网友B:
美的有款类似问题,具体反应我加热温度低或者不加热。把调整功率的小电位器直接换成固定的电阻,阻值需要参照功率测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康铜丝,就是电路板上很粗的那一条铜线,这个是用来检测电流的,虚焊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补焊下试试 ...

他是商用主板,没有康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有款类似问题,具体反应我加热温度低或者不加热。把调整功率的小电位器直接换成固定的电阻,阻值需要参 ...

这个我也看过,商用的主板,和家用款不同

楼主:
就是这种结构,和家用电磁炉原理差不多,但是元件有区别

楼主:
今天用另一台的电位器替换过了,没有用,看样子不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有点难度,把外围检测的先排除掉。这种故障有点复杂。

网友:
单位食堂一台大功率的电磁炉,等等,单位的东西,修什么啊?直接让单位换了就行了,用得着费那么大劲折腾? 难不成还给你涨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