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蜗牛星际绿板bios,现在的太老了,BIOS没法关闭SATA控制器

楼主(2021-11-21):
求一份蜗牛星际 绿板 bios现在的太老了,BIOS没法关闭SATA控制器
只有5个SATA接口

网友A:
好端端的干嘛要关闭SATA控制器?????????而且这个板子的BIOS还是有问题的,,只能物理关闭SATA控制器,,直接断开控制器的电源啥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端端的干嘛要关闭SATA控制器?????????而且这个板子的BIOS还是有问题的,,只能物理关闭SATA控制 ...

刷黑裙来着,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黑裙来着,已经解决了

这个板子我也有,,照样能用黑群辉啊

网友(2022-03-22):
能加硬盘嘛好像感觉识别不到,我的只能4个??一个系统MSTAT然后就是3个机械硬盘,上次插了另一个机械硬盘,说是有问题,但是在电脑主机又没有问题,

网友:
没改黑群晖的引导文件吧

网友(2022-05-18):
引用 楼主:
刷黑裙来着,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