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手电开关

楼主(2021-11-21):
这么一个手电,按钮不灵了,要么按几下闪一下,要么轻轻一碰就乱闪,简直没法用。淘宝上看按钮,各种尺寸各种类型都有,想找到一模一样的还挺麻烦,等不及了,反正是要换开关的,不如先折腾一下看能不能修好,开关嘛,无非就是触点的问题,拆
用小剪刀顶住俩小坑可拧开

就是个圆珠笔按钮那种结构

按下圆片断开2个半圆,那触点就在这里了,看着亮白色感觉像是镀银了?触点擦干净以后,用万用表测一下,正常的感觉回来了,原路装回去,OK,又省钱了

网友:
用不了几回还得坏,换新吧

网友:
应该不是镀银吧,氧化银的导电性还不错

网友A:
楼主怎么没给触点上些油油

网友:
换新也白搭!这个电流太大了,还是电子开关靠谱些

网友:
这种一模一样的开关在PDD上见过几次。。。。。我看了还在好奇开关还带弹簧。看了你这个电筒才知道是电筒开关。

网友B:
既然拆开了可以涂点WD40防氧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拆开了可以涂点WD40防氧化

同意,WD40对抗氧化有效果。

网友:
我都是把胶皮帽抠掉,加点酒精能凑合一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拆开了可以涂点WD40防氧化

好主意,那我就涂点圆珠笔里的密封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没给触点上些油油

有道理,掏了些圆珠笔的密封油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WD40对抗氧化有效果。

不想花钱,还是涂点圆珠笔的封口油吧

网友:
留个记号,下班回来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