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说说我买电动扳手经历(想弄把拆车扳手的可以看看)

楼主(2021-11-21):
平日喜欢动手弄弄车,一直想搞把电动扳手拆车胎。去年有搞活动的电动扳手入了一把,好像叫什么富格,样式就是那个仿大艺的爆款。

买之前看评论说电池是牧田接口,就拿下来了,电池可以和我的电锤、角磨通用,这挺好。到手一拆轮胎就感觉鸡肋了,如果用扭力扳手按维修手册打到100nm左右的螺丝,咔咔个七八秒能打下来,如果凭手感上紧的咔咔个十几秒大概率能打下来,要是用气动扳手打的就不要想了。拆不了轮胎感觉就没啥用了,于是弄了个螺丝刀头改成了起子机(没有用转接头是因为同心度太差,也没有用两用头是因为两用头固定批头是磁铁固定不牢靠,既然是当起子机用还是用专门的头好点)。

这个转换头万宝用卷16入的,后来拼夕夕用卷10块能拿下,顿时感觉损失了几个亿……

改完又买了一套转换杆,把扳手功能还是找回来了。这个起子机用来拧膨胀螺栓,拧钻尾螺丝和大自攻螺丝,拆锈死的螺丝,拆装车上小螺丝螺母还是很好用的。缺点做细致活不行,劲太大力度不好控制。

接下来继续弄把拆车胎的扳手又搬上议事日程,这次没贸然下手。首先划了个范围因为是个人工具使用频率很低,不按生产工具标准来山寨就行价格也能下来,电池一定要牧田接口这样买裸机就行,再就是扭力要300以上。既然是山寨就不能相信卖家标的几百上千的扭力值了,认准一条扭力大体积肯定大,任你怎么吹体积不够直接pass。先后找了几款

这一款本来是种子选手,万宝裸机130+,标称780nm,感觉就是打个对折也满足要求,之所以没下手就是对它体积有疑惑怀疑扭矩不达标,买家评论区也没有太多可靠的信息。

第二款锐霸,标称850nm这款,裸机价格小1k,看买家评论扭力应该没虚标,不知道这牌子啥来历,价格是极其NB了,某鱼上价格同样坚挺,绝对一线价格跟进口品牌都有一拼,但电池又跟牧田同规格,这有点不太符合正规厂家所为。第一时间冲着价格就没有想法了。

第三款是某天看到一个电动扳手实测视频,然后通过外形在万宝找出来的,价格300出头,标称800nm,电池接口有牧田的有大艺的,在买家评论区有体积对比图,体积比大艺那爆款大上不少,评价也不错,就是价格感觉小超预期,暂时备选吧。

第四款某鱼翻到的,价格230,卖家拍胸脯实测800nm,只是电池是大艺款的,留了个心眼问有没有牧田款的,卖家说有然后发了个图片过来,说外形不一样但机芯是一样的,

我一看这不就是万宝上那款吗,当下就准备拿下,可由于付款问题当时没搞成。

第五款某鱼推送的,牧田美版XWT08的山寨款,价格800+,卖家称有7斤重,实测扭矩装1500nm,拆1780nm。短暂考虑就pass了,除了因为贵主要是我要干的事根本用不到这么大扭矩。

由此基本定了第4款,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双十一领导购物凑单,问我有没有两三百的东西要买,我想起了第3款就发给领导结果一算下来也是230出头,于是就入手了。

到手发现外观变了,问了下卖家说改版了,性能一样。拿到手第一感觉好重,跟富格一比大一圈,重量1.68kg接近锐霸850nm那款了。现场实测还行,气动扳手打的螺丝基本秒下,上紧多咔咔个一两秒能打到原气动扳手打的位置。

小拆了一下,锤击块比富格的要大不少。

网友:
真想拆车的话弄把东成或者大有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身大力不亏,富格那种小不点的公模货确实力道差太多。我买的是雷力迅,想试着拆一下小SUV的轮胎螺丝,估计它那块原配的5节电芯的电池包不给力,直接装上了5串2并的大电池包,结果围着车打了一圈后没有一个螺丝被卸下来。也是像楼主差不多,买了个两用输出轴换上后权当大功率冲击批了。

网友:
快拆快装可以用用,车胎打不动也不放心,终了车子还是扭矩扳,其他靠手感

网友:
大有不好么?大有<牧田<米沃奇,我选择米沃奇

网友:
买了几个杂牌的 不如一部到位买个好的   还省地方

网友:
能歇轮胎那种叫风炮,雷力讯那种200多那种 800n才能歇,那种才叫风炮,歇螺丝不在话下,手也捉不捉,付格 70多那种套个套筒一捉就嘎嘎嘎,没力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身大力不亏,富格那种小不点的公模货确实力道差太多。我买的是雷力迅,想试着拆一下小SUV的轮胎螺丝,估计 ...

拆轮胎那种叫风炮,套个套同能捉停都歇不了

网友:
有一台米沃奇的2753,听说也可以卸汽车轮胎,没试过,打算试试。

网友B(2022-01-24):
那到底哪个可以拆小车 轮胎的?

网友C:
准备买个大有5733的裸机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买个大有5733的裸机玩玩

新款5733缩水严重  只要200多  据说  定子和开关全换了    预估是一年机

网友D:
请问楼主是怎样测的扭矩?

网友:
求输出轴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到底哪个可以拆小车 轮胎的?

如果是按手册标准用扭力扳手上紧的螺丝(小车一般都是100牛米左右)两把扳手都能打下来,只是富格的会咔咔久一点,大伦的就干净利落基本秒下,如果用风炮上紧的富格就不要想了,大伦也差不多是秒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怎样测的扭矩?

扭力扳手按预设值上紧螺丝再用扳手打,间接测出扳手扭力

楼主:
用万宝or拼夕夕app的拍照搜索功能对着第2涨图拍一下即可

网友E(2022-04-05):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按手册标准用扭力扳手上紧的螺丝(小车一般都是100牛米左右)两把扳手都能打下来,只是富格的会咔 ...

你买这个大伦是倒闭了?居然搜不到啊,用图片搜都是其他电动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这个大伦是倒闭了?居然搜不到啊,用图片搜都是其他电动扳手

万宝店铺叫无刷电动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宝店铺叫无刷电动工具

马云网上打上无刷电动工具,你搜出来以万为单位的物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