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单片机主控的直流电流钳表电位器是做啥用的?

楼主(2021-11-21):
一般直流电流的钳表都有几个电位器!因为现在大部分表都是软件校准的,这几个电位器是调整啥的?
以迈斯泰克这个钳表为例,我试着调整了上面的三个电位器,发现电流测量值都会有变化,当然,不测量时,调整电位器底数也会有变化!其中VR1电位器变化最强烈!VR1调整不合适底数会很大很大!

网友:
就是校准用的

网友:
不知道的电位器别乱调。。。。。。。。。。

网友:
这不是糟蹋东西吗?钳表电流档,这一调就不准了,没有基准源,直接报废,还不如直接短接电位器风险最低

楼主:
你们不要这么敏感!既然是玩表,研究一下嘛。调这几个电位器确实影响钳头,但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作用,更不知道原理!只知道霍尔传感器肯定要运放电路!调整运放电路参数?
对精度并没有多大影响。抓拍一下测量精度,还是很好。

网友A:
VR1应该是调基准用的!余下的电位器应该是调对应的电压和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1应该是调基准用的!余下的电位器应该是调对应的电压和电容吧!!

不像,这是软件校准的表

网友B:
应该是调整什么系数的作用,调整不知道的电位器我一般都测量一下初始阻值,调整无效无明显功能变化就调回备份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调整什么系数的作用,调整不知道的电位器我一般都测量一下初始阻值,调整无效无明显功能变化就调回备 ...

我也测量了,VR1非常敏感,碰一下底数变化很大

网友:
我有个科泰的钳表,做工相对很好,其余都调整好了,就是温度调整不到理想的状态。后来直接送修电动车的人了。这个电位器用飞线短接一下,看看哪些挡位影响就知道了。

网友C(2021-12-25):
我的胜利6056C交直流钳表电流只有一半,交直流都是这样,请教一下楼主是什么问题呀,电压和电阻还都很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胜利6056C交直流钳表电流只有一半,交直流都是这样,请教一下楼主是什么问题呀,电压和电阻还都很准。 ...

胜利6056C交直流钳表DCA最小挡是几A?

网友:
我把UT210E乱扭了,也没有感觉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胜利6056C交直流钳表DCA最小挡是几A?

自动量程的。最近发现直流测量正线电流小,负线电流就差不多,不知道什么毛病

网友(2023-07-25):
VR3应该是调试钳头上下的位置误差,这样才能尽量确保钳头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测量结果基本一致。VR1和VR2是调试直流电流零点(非测量状态下),一个微调,一个粗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