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吹风机开关卡套坏了

楼主(2021-11-21):
前几天还夸家里的松下、飞利浦吹风机耐用,松下1000瓦的大概有15年了,飞利浦1200瓦的也有8年半了。
都购于大商场的专柜,当时都不便宜。

谁料,今晚刚拿起飞利浦开动,最大档往回调的时候,开关滑板突然无阻力,然后调速也失效了。不用想肯定是里面的滑动开关的卡套断了,拆开果然如此,卡套从螺丝孔那里断成了两半。
TB搜了一圈竟然没这个滑板卖,再搜了下坛子发现竟然是通病。
那只能自己想办法了,502粘了之后,觉得不放心,又打两个孔用自制卡子固定,再裹一层胶,等胶干,明早再组装了。

仔细看了下发现这个完全是设计缺陷,或者材料不行,因为那个滑板底座是过盈设计的,这个卡套紧紧卡住后,本身已经有形变了,再用螺丝拧紧,形变再次放大。
又加上,这个滑动开关阻力很大,于是卡套就在自身受力形变+开关阻力很大 的双重作用下,日常使用中逐渐老化,疲劳,断开是迟早的事情。
本来我想拆开滑动开关,把背面的弹簧剪短一点、或者卡子磨平一点的,但是看看这用料不敢拆了,算了,滑动塑料部位加了点润滑脂,触点抹了点WD-40.
就这样了,明天再装。谢谢大家。

网友A:
塑料老化了,我家有一个松下出风口开裂了,其他都正常,简单的电路一般不容易坏。
计划报废吗?  现在新款功能好多 负离子,无刷电机,XXX

网友B:
3D打印一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老化了,我家有一个松下出风口开裂了,其他都正常,简单的电路一般不容易坏。
计划报废吗?  现在新款 ...

才8年就老化有点说不过去,都是室内用也不是挨着电热丝有高温的地方。
估计修好再说吧,新功能那些噱头的成分更大,之前还见过加几个蓝色LED灯就说蓝光护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一个,哈哈

为了修好电吹风,买一个3D打印机

网友C:
很多大厂早就有产品寿命控制了,就是用到一定年限会有一个小零件坏掉而且还配不到,最早的好像是白炽灯,当年就是从欧美开始的寿命控制,好像是1千小时吧,还有日本产的石英钟机芯用到5-10年左右内部的一个齿轮会化掉碎裂,不然,用户一个产品用到厂家倒闭都不坏怎么办.就像我们早期的厂家生产的电风扇,我家的一台菊花落地扇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还好好的,厂家到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大厂早就有产品寿命控制了,就是用到一定年限会有一个小零件坏掉而且还配不到,最早的好像是白炽灯,当年 ...

有道理,我也没想到这个小东西竟然万能的TB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