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7块9包邮的常新K201&K202无线遥控开关拆解,接收小板上的盲孔是干嘛的呢?

楼主(2021-11-22):
这套常新K201&K202无线遥控开关是去年撸的了,当时觉得还算便宜,貌似也有点用,但结果一直吃灰到现在
一套包括发射和接收各一只

先看接收器

送的短接电容,用来旁路开关漏电,避免灯闪或微亮

说明书

接收器背面
标准86型,方便直接装在底盒上,不遥控开关也能控制灯

印刷的指示灯导光条

指示灯其实在中间

开关不是翘板,铰链在一侧

把板子掏出来
正面就俩件

背面件多

接线柱只是看着像是铜的而已

低压控制部分电源还不错,是开关+LDO的

这边是高压部分电源和控制电路

再看控制电路
不但主控是个白板

连可控硅也是个白板

接收小板正面,应该是433MHz的

背面才有件
俩三极管+运放吧,但这两个盲条孔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螺旋天线也不在小板上,而是在主板上

接收器全家福

楼下再看遥控器

楼主:
遥控器比较简单

送12V常用遥控器电池和双面胶

背面
可装86底盒,也可用双面胶随意贴

翘板结构相同
板子全貌

板子本该热铆固定,省工直接点胶粘了

天线占板子一半
剩下的就是这些件,三极管的RF电路,433没错了

遥控编码器有型号,应该可以顺藤摸瓜

整套尝鲜的价格就是不错的,不过暂时没地用,测试也没弄

网友A:
虽然我不懂,但是我猜是天线。

网友B:
别说了,我的同款也在吃灰。。。。。。。。。。。。。

网友C:
我用了几个月就烂了,电池用得好快二个月换一次

网友:
放这么久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
控制低功率的led灯还是不错的,灯的功率大了不行

网友:
这个做工还不错,电源用的rcc加ldo,那个6脚是ask射频接收解调并不是运放,两个盲孔位于两个谐振微带线圈中央,顶层线圈和底层覆铜分布电容形成选频谐振器,用于代替常规433声表滤波器,降低成本。盲孔大小用于调节介电常数,微调谐振频率的作用~

网友:
别说了,单火线加安规电容
控制3个几瓦的球泡LED灯

结果照样闪
会突然全亮一下。。。感觉并联安规电容也不是个好办法
后来就拉根零线换成零火开关了

网友:
盲孔不懂,我猜是为了避免天线干扰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几个月就烂了,电池用得好快二个月换一次

这种电池确实消耗快,早年水晶灯都是这种通用的遥控器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懂,但是我猜是天线。

那螺旋状的才是天线哦

网友:
这价位还不错,说不定什么时候用上了。

网友:
是不是什么定位孔

网友:
这个我倒是也买了,好像记得有人说有的版本能改成三路控制

网友:
当时就觉得那遥控电池不经用,就没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了,我的同款也在吃灰。。。。。。。。。。。。。

都是折腾呀,还好房间大

网友:
之前买了几个差不多的遥控开关,现在只用了一个,去年国庆前安装的,到现在用了有一年了,感觉还行,方便,不用布线,其中有段时间出现不能关灯,和自动关灯的情况,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之前大三暑假撸的,然后开学那天晚上就把宿舍的开关换掉了,就是想在床上开关灯
大四毕业前一周拆下来换回原配的开关了,中途使用没有出现过问题,没闪烁,也没控制失灵过,不过按钮手感不好了
现在拿回家也没什么用,因为需要遥控的全换米家开关了,可以语音app遥控器墙壁以及门窗联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说了,我的同款也在吃灰。。。。。。。。。。。。。

我等着另一套房子装修用
房子还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