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手机支架加固改造

楼主(2021-11-22):
『X折腾』手机支架加固改造原来,是放在车里用的手机支架,夹力还行,就是遇到颠簸的地方手机会飞走

找来三根铁丝,套上热缩管

钻洞

揭开垫子把铁丝放置进去

好了,后面加上延长支架

固定在支架上的圆头,是用闲置的底座改的

然后就可以固定在电动车后视镜的螺丝上了。。
后经测试,手机不会再乱飞了。

网友:
手机支架装那么高?方便吗?

网友:
有点像游乐园过山车上的安全护栏
看这用料还不错
有的塑料太差,一钻孔就要碎。。。

网友A:
电动自行车吗?那确实会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自行车吗?那确实会飞

为了安全,后面还是搞了螺丝固定式的。

网友:
x光果然粗暴~

网友:
夹在空调口上的吧?总感觉不太结实

网友:
像是固定电动车后视镜之间,尽量买金属款一步到位,至少比塑料结实不易晒老化变脆。

网友:
万能哥俩好啊

网友:
这样改造挺实用的

网友:
我改造成磁吸式的了

网友:
电动车气压不要太高,还有就是减震要换好一点的,可以减少抖动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