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路由3 加个风扇提升散热

楼主(2021-11-22):
几年前买的小米路由,非常的热,经常间歇性断网。听说最近的小米路由好多了,不过看看价格还是算了,我的小米路由也不是不能用。
尝试改个散热,主要有几个思路方向:
1.不破坏外壳,不拆,想着以后卖二手还能回点血。
2.改成立式,散热风道更合理。
3.加风扇,对着芯片吹。
4.将硬盘,12V转5V等设备都集中在路由上,更加紧凑。
看看成果图吧,目前使用未出现之前的频繁掉线等问题了,还挺稳定。

楼主:
改完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将风扇改成5v了,节约了一个DC插头,耗电也更小。5v转换器目前接了硬盘,风扇,监控,运转良好。

网友A:
我的路由器怎么不识别硬盘,有什么特别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路由器怎么不识别硬盘,有什么特别设置吗?

注意供电要足,硬盘本身的usb口有些移动硬盘带不动,最好搞个双头线加强下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供电要足,硬盘本身的usb口有些移动硬盘带不动,最好搞个双头线加强下供电。 ...

我回头试试,不需要什么特别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回头试试,不需要什么特别设置吗?

格式试试FAT32

网友: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B:
我也是 Mi-3
刷了pandavan, 移动硬盘格式化成EXT3格式
平时共享个打印机, 建个kms激活服务器
5Gwifi 给手机用还是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 Mi-3
刷了pandavan, 移动硬盘格式化成EXT3格式
平时共享个打印机, 建个kms激活服务器

不错的,我主要小米设备比较多,舍不得自带的系统

网友C:
这个路由没必要加这个吧,本身性能也就那样。这个2.0接口带硬盘速度也不理想,还要分电流到风扇。

网友D:
R1D也没多少钱吧,我还有个R2D,可以放大硬盘,主要就是备份小蚁摄像机的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路由没必要加这个吧,本身性能也就那样。这个2.0接口带硬盘速度也不理想,还要分电流到风扇。 ...

不加之前手摸烫手,而且经常断流,加了后很明显没有出过问题,所以还是有效果的。在路由背面加了一个12v转5v的适配器,所以硬盘,风扇,监控全都一起供电了。路由的供电是集中12V 5A电源,所以功率管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D也没多少钱吧,我还有个R2D,可以放大硬盘,主要就是备份小蚁摄像机的录像。 ...

是的,我这个转存大方摄像头的录像。

网友E:
底下直接垫个大铝散热片,就好了,无尘静音。acwifi网,评测这样效果也提好。当然肯定比不上有风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下直接垫个大铝散热片,就好了,无尘静音。acwifi网,评测这样效果也提好。当然肯定比不上有风扇的。 ...

应该有效果,就是隔着一层空气和塑料,拆开的话肯定直接贴散热片了

网友:
我的小米路由R3G,过热也会降速。在更新英雄联盟时只有1.44M/s,烫手。加个风扇效果很明显,后来都是18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