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车店捡漏失败的剪线新大洲48V14AH充电器

楼主(2021-11-22):
周末去修车店玩,帮老板修控制器和暖风机,完事看到地上有个48V新大洲的充电器。跟老板说了一声,拿回家玩玩,线反正都不行了,我就直接剪断了,

爱玛的控制器,没啥大毛病,供电烧了,没必要修了,12管的,拆管子用正好。

暖风机没啥好说的,海尔,299¥款的,不开机,供电板烧了,换板子没配件,
让修车店老板自己想办法,我负责找出故障在哪里就行。

回到重点,新大洲充电器,特能代工的,原标原封,拆开螺丝没有看到烧糊,是个好事。

仔细看是变压器松动,所有引脚都虚了,高压的还有打火痕迹,心想补焊一下试试看

补焊所有大件之后上电,必须用维修插座,不亮灯,听到变压器呼哧呼哧的启不动,看来还有问题

三颗513启动电阻,拆下来测正常,重新焊回去,故障依旧

拆下变压器,测量变压器电感量没有异常,怀疑3842芯片有问题,独立16V供电,芯片没有5V基准。
到这里其实我就不想修了,家里一大箱充电器,根本用不完,修这玩意干啥。
说是这么说,还是想研究问题,换了个芯片,有5V基准,还是不启动,查后级,给独立12V供电,好家伙,78L05击穿,单片机不保,
到这里,可就真不用修了,捡漏失败,只能留着拆件了哈哈。
故障原因其实比较简单,原车主总是带着充电器在车上颠,导致变压器虚焊,打火电压异常,击穿了次级的5V稳压和单片机,连累3842芯片也挂了,死得彻底。

朋友送了台笔记本,联想Y480,比较老了,说是屏幕不好用了,买了新机,老机器送我了。
硬盘我没要,里面有数据,还回去给人做成移动硬盘。

装上自己的硬盘,第一次不识别,后来开机有显示,但是像花屏,偏色

启动之后偏色更严重

群里的高手指导我把屏幕排线拆开擦擦,妥妥的,这个评分是我老电脑i3笔记本的评分

“新”电脑i5了哈哈哈,评分涨了,512G mSATA三星固态硬盘,4+4G内存,结果32位系统不识别那么高,只好拔掉一根

家里四五台旧本本了,这个i5的最好,以后变成我的主力机了,剩下的可以淘汰了哈哈,
玩电子辣鸡真不是个事,太占地,过年肯定要清理一波了,估计又得丢掉好几箱辣鸡了

网友:
折腾就是乐趣啊~

网友A:
最近和修车铺老板互动密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和修车铺老板互动密切

哈哈哈哈,也就周末去溜溜,年底忙哈哈

网友B:
一个充实的周末。

网友C:
修了这么多充电器,可以和修车店老板要工钱了。
老笔记本拆开清下灰,涂点导热硅脂,换个固态硬盘就和新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了这么多充电器,可以和修车店老板要工钱了。
老笔记本拆开清下灰,涂点导热硅脂,换个固态硬盘就和新的 ...

谈工钱就伤感情了,免费修,有的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充实的周末。

每天都很充实,搬砖累哈哈哈

网友:
这个不错,二极管上还带散热片了

网友D:
楼主需要的是修好东西的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需要的是修好东西的成就感!

....................可能现在修充电器已经没有啥成就感了,麻木了

网友:
不换64位系统,机器可惜了,跑不出速度

网友E:
4g别闲着,上64位系统

网友F:
电子垃圾太多了,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4g别闲着,上64位系统

那样好多软件又得重装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垃圾太多了,确实是个问题

只能扔了,留着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