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U盘量产容量变多了,大于存储空间怎么办

楼主(2021-11-22):
一个黑胶的U盘,盘上文件出现了乱码,就用安国的MP工具量产,由于低格量产时间较长,忘了还在低格就关机了,结果开机重新量产,U盘容量变大了,一般32GU盘电脑显示容量30G左右,这个是32.8G,多次重新量产容量不变,拷入文件未全盘写满读出正常。

网友A:
容量变大了 我觉是牺牲稳定性和速度来换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变大了 我觉是牺牲稳定性和速度来换取的。。

我猜是大容量不合格颗粒量产,然后分BIN定容,如果是显示32G就过不了常见的U盘测试软件了

网友:
你是不是把ECC开到最大了

网友:
正常的,不用担心。本身闪存颗粒的设计容量都是超标的,用安国开128G的颗粒,有时能开出来130-140G。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394-1-1.html

这边BiCS3颗粒同款遭遇,附带设置图,EC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