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谁能拯救我的 朗科N500S 120G固态磁盘 不能识别

楼主(2021-11-22):
硬盘型号:朗科 N500S 120G SSD
主控芯片:SM2258XT 2芯片

故障现象:电脑突然不能进系统,接其它电脑也不能识别硬盘。

解决方案:检测硬盘不认盘,通电忙、不就绪,短接能就绪,也能正常识别主控,这种是典型的固件问题,现在很多固态硬盘不认盘,都是固件问题,处理固件问题后。

    已经使用多个开卡固件软件?还是不识别磁盘,资源管理器里面有固态磁盘的信息?

    那位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
2258XT啊  那就是正常操作了

网友:
应该不难吧

网友:
先拆开看一下什么主控吧 不一定是2258XT:lol: 还可能是88NV1120或者MAS902A

网友:
拍电路板的正反2张照片上来啊,用的哪个版本开卡软件啊

网友:
我的型号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