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金正621看戏机,请教老师傅们无字芯片的型号

楼主(2021-11-22):
金正621看戏机一台,故障现象是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拆之

网上查了资料,将板上的芯片作用搞清楚

不开机的时候测量内存供电电压1.3V 主控供电电压3.3 V液晶驱动输出电压约4.5V
排除开关接触和电池故障,原来能开机的次数还挺多,现在能成功开机的次数越来越少。怀疑故障点在那个圈起来的芯片,查阅资料,可能是个双MOS管,因标志和型号都被抹去,请教大侠可以用啥型号的芯片代换?

网友A:
我觉得固件可能有问题,或者内存有不良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固件可能有问题,或者内存有不良颗粒。

这个就麻烦了,固件没地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