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讯景RX560D显卡风扇不转

楼主(2021-11-22):
讯景 RX560D,开机显卡风扇一动不动,
正常应该开机的时候先转一下然后再停吗?

网友:
坏了,建议50包邮出掉。我排队买

网友:
开机转不转无所谓,问题是温度高了转不转

网友A:
现在都是温控的 温度到了才会转  开机转一下停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温控的 温度到了才会转  开机转一下停是正常的

开机连那一下都不转,正常吗?

网友:
AMD可以设置的,这个是网友设置的,你可以设置25°转看下风扇转不转就知道了。

网友:
6楼说的很对,非常不喜欢A卡和N卡的这些设置温度高了还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