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个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21-11-22):
买了几个磷酸铁锂电池,代替3V的干电池。没有充电器自己做电路。

此电路接个充电母座集成在小电器里,充饱灯灭,拔掉冲头电池不会经充电电路放电。

我手工垃圾就不放成品图片了
发出电路做个记录

电路中R2调终止电压,图中对应3.6V。
R5调充电电流。1K时大约300mA。
如果电流小,100mA左右的话,Q6可以用8550。补充说明,此电路不适合4.2V截止的普通锂电池

网友:
没得充电器都能自己做了,这个是直接把多余的电压在三极管上损耗掉了的吧?不整个DC-DC?

网友:
没必要吧,专用充电芯片也就1块多,外围很简单

网友:
手上几个磷酸铁锂电池用的充电器是那种4.2V三极管加431座充改的,空载电压就是转灯电压,空载电压设置在3.675V,充电电流小于500mA。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保存

网友A:
有个想法,TP4056简单串个IN4007是否就可以给磷酸铁锂电池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想法,TP4056简单串个IN4007是否就可以给磷酸铁锂电池充电了?

我就串个2,3元钱的降压板充锂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想法,TP4056简单串个IN4007是否就可以给磷酸铁锂电池充电了?

我就串个2/3元钱的降压板充18650锂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串个2/3元钱的降压板充18650锂电

你冇看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指这样(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冇看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指这样(见下图)

因二极管的结电压与电流温度都有关系,所以你的电路达容易过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二极管的结电压与电流温度都有关系,所以你的电路达容易过充。

二极管换成三极管压降会更稳定。充电器一般都在室内使用的,按初始充电电流600mA计算,三极管压降按0.6V算,其上功耗=0.6*0.6=0.36W,充满截止电流按60mA计算,此时三极管上功耗=0.06*0.6=0.036W,温度的影响已不大了。TP4056充电截止电压按4.25V算,磷酸铁锂最高截止电压3.75V,TP4056充满截止时磷酸铁锂电池电压=4.25-0.6=4.65V不会过充,不能长期浮充倒是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换成三极管压降会更稳定。充电器一般都在室内使用的,按初始充电电流600mA计算,三极管压降按0.6V算 ...

唉,前两天就看到你的提问了,本来觉得但凡看过数据表的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等待明白人拉你一把。可是我看到你往一个错误的方向头也不回的勇往直前,又没看到谁拉你一把,有走火入魔的趋势。出于道义的考虑还是决定拉你一把放弃这个奇怪的想法不要在上面浪费过多精力。4056之类的充电ic 给铁锂充电不能用串二极管的方式,因为4056或57有复充机制,假设额定1a充电,0.1a 就是中止电流,此时进入停机检测状态,切断负载回路,输出和电池内部靠一颗高阻值电阻检测电池电压,等自耗使电池电压低于4.1v会进入复充流程,再次低于会循环此过程。所以你串联二极管会阻断4056检测电池电压,导致不能检测到电池而不能正常工作。4056还有电池低于2.9v时小电流预充功能,1a设定下预充电流就是0.1a,目的保护电池。磷酸铁锂放电截止电压一般2.5v左右,因此每次正常放电后用4056去充都会进入小电流预充流程,等电压抬升到3v左右才额定电流充电,这个过程之缓慢会逼疯你。因此4056之类的只适合将接地脚电位抬高来凑合充4.35v之类的高压锂电,而不适合也不能够输出串个二极管降压给铁锂充电,结果就是各种的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唉,前两天就看到你的提问了,本来觉得但凡看过数据表的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等待明白人拉你一把。 ...

我很有耐心的,就喜欢捣鼓些别人认为不可能的电路。回头看看吧,你冇看明白这个接法的奥妙,你要实际搭过电路测试过会性福你的结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唉,前两天就看到你的提问了,本来觉得但凡看过数据表的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等待明白人拉你一把。 ...

不是在TP4056的输出简单串个二极管,这就是要接那个上拉电阻的奥妙了。还有,我不是在提问,是给出点子,给出一个探讨,若有感兴趣的坛友可以去验证。TP4056的充电板大部分坛友应该都有吧,这个仅是利用手上现有模块的折中方案了,不能用专用充电芯片的指标去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有耐心的,就喜欢捣鼓些别人认为不可能的电路。回头看看吧,你冇看明白这个接法的奥妙,你要实际搭过 ...

我看到你用了一颗1k的上拉电阻来作为输入电压检测,这样虽可以让4056检测到电池,但是会导致停机功能失效,锂电会一直处于涓流充电,长期会导致锂电过充,而不加这颗电阻就检测不到电池,这个电路还不至于让我看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TP4056的输出简单串个二极管,这就是要接那个上拉电阻的奥妙了。还有,我不是在提问,是给出点子, ...

我一开始没有仔细看你的电路图,并没有注意到那颗1k电阻,你回帖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多接了颗电阻,这样是可以检测到电池,也能规避2.9v小电流预充,但是缺点就如同我上一个回复,停机功能会失效,只能应急使用,不能作为长期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一开始没有仔细看你的电路图,并没有注意到那颗1k电阻,你回帖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多接了颗电阻,这样是 ...

最新原理图在12楼,再看下我的说明,注意事项,冇弄懂冇实际测试过不要妄下论断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新原理图在12楼,再看下我的说明,注意事项,冇弄懂冇实际测试过不要妄下论断为好。 ...

12楼的电路我看了,先不谈精度,和直接串个二极管的区别有多大?用了一颗更大的上拉?还是没有规避影响停机功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楼的电路我看了,先不谈精度,和直接串个二极管的区别有多大?用了一颗更大的上拉?还是没有规避影响停 ...

这个问题暂且不讨论吧,等有人验证过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