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电瓶车电池是饿晕了还是饿死了?

楼主(2021-11-22):
72伏申迅电动车,近三个月没有充电,今天搬出来试了试,充电口电压22伏。插充电器,充电器只亮绿灯。请教一下,还有救吗?

网友A:
饿晕了,先用稳压电源小电流充电到60v左右,然后再用充电器充,或者直接插上充电器,让充电器打嗝式充电也行,就是充的慢点

网友B:
时间短是饿晕了 三个月基本上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饿晕了,先用稳压电源小电流充电到60v左右,然后再用充电器充,或者直接插上充电器,让充电器打嗝式充电也 ...

怎么个打嗝发?我打开车灯,嗯喇叭,想维持一下充电器输出端的充电电流,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也没有稳压电源。用钥匙开启电动车,电车屏幕会闪烁一下,立即熄灭。

网友C:
这车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别人的车不要动,直接让他去找修电瓶车的

网友:
有一种脉冲式充电器,就是“打嗝式充电”,有一定修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短是饿晕了 三个月基本上饿死了

谢谢你的诊断。感觉电动车的三个月,就是人间的十年浩劫啊。三个月前,它还可以跑四五十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车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别人的车不要动,直接让他去找修电瓶车的

我带车去找修车的,不用说,让换电池,三四五百的都有。我问四百多的是超威的吗,他说是,我就说算了,不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带车去找修车的,不用说,让换电池,三四五百的都有。我问四百多的是超威的吗,他说是,我就说算了,不 ...

把车拆开,对单个电池进行测量,把数据发上来,一般是单个12V的电池,用12V充电器对单个电池进行充电,之所以问是不是你的车,如果是别人的车就不要搞了,这样应该管不了多久,万一突然没电给人扔路上,搞不好还容易被人埋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车拆开,对单个电池进行测量,把数据发上来,一般是单个12V的电池,用12V充电器对单个电池进行充电,之 ...

我哥的。三月放库房没骑,库房也没电,所以遭了。

网友:
小问题,找个48V或60V的充电器充1小时,再用72V充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哥的。三月放库房没骑,库房也没电,所以遭了。

先按照我说的,先把电池全都取出来,然后用12V电源挨个进行充电,这种严重亏电的电池,能用多久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哥的。三月放库房没骑,库房也没电,所以遭了。

感觉三个月也不至于没电,我怀疑车上有漏电的东西,最好找出来

网友:
电动车电瓶放电没有保护电路啊

网友:
难说,用充电器冲着先,没准能冲回来

网友:
以旧换新吧,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车拆开,对单个电池进行测量,把数据发上来,一般是单个12V的电池,用12V充电器对单个电池进行充电,之 ...

4.6V,4.6,3.8, 3.9,3.7,4.7。试了一下,开启空气开关,4伏多的电压立马下降至3点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按照我说的,先把电池全都取出来,然后用12V电源挨个进行充电,这种严重亏电的电池,能用多久不知道 ...

没12伏电源。用路由器的12伏电源直接对接电瓶极点,可以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12伏电源。用路由器的12伏电源直接对接电瓶极点,可以不?

可以,就是要选电流大一点的,1-2A的,这样能充的快点,等全部电池电压都充到12V往上,然后再装回去,用原车充电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就是要选电流大一点的,1-2A的,这样能充的快点,等全部电池电压都充到12V往上,然后再装回去,用 ...

谢谢。我找了个12伏1A的,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