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 3LW8108网线测试仪 故障 请支招 顺便分享资料

楼主(2021-11-22):
手上有个 3LW8108网线测试仪 ,现在出现故障, 就和图片上一样,网络对线的时候  主机端的5号脚一直就是个 X ,换了几根网线都一样

测试网线长度的时候, 一直就是 OPEN, 插了网线  和没插网线, 都显示OPEN, 翻来覆去看了电路板半天,没有发现明显的烧蚀痕迹,
  徐多朋友对这个也好奇,我就先查了下,先列个列表:

CD74HC4051E 单8选一   3片
CD74HC4052E 双4选一  1片
sn74hc00n 输入与非门   2片
SN74HC373N 锁存器      2 片
SN74HC4040N  计数器   1片

总共就这些片子, 主控是89S52,  主机端的5号引脚 是接到了一片 CD74HC4051E 8选一模拟开关上的,测长度 一直是个OPEN,不知道是为什么, 请各位能看得懂这个的 给支个招,是哪里的问题,想弄好了用用。

网友A:
感觉这种液晶的还没那种亮LED那种方便好用,估计就多了个寻线功能有时还能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液晶的还没那种亮LED那种方便好用,估计就多了个寻线功能有时还能用下。 ...

你说的是 那个8块钱包邮的能收测线仪吧,顺序亮灯,  可是这个是直观的能显示线序的, 1-1  2-2, 亮LED的那种是不会这样亮的,而且没有测量长度的功能

网友B:
顺着5脚开始用万用表测试,估计哪里虚焊了吧?

网友C:
这不是精明鼠308一模一样

网友:
估计是测了poe线路然后被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着5脚开始用万用表测试,估计哪里虚焊了吧?

没有虚焊, 楼上说估计是poe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精明鼠308一模一样

是精灵鼠308吧,而精明鼠是正牌,精灵鼠,,这个是2003年出的, 精明鼠是2009年才成立的, 好多基础功能都是仿的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精灵鼠308吧,而精明鼠是正牌,精灵鼠,,这个是2003年出的, 精明鼠是2009年才成立的, 好多基础功能 ...

这问题就是 不小心插POE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精灵鼠308吧,而精明鼠是正牌,精灵鼠,,这个是2003年出的, 精明鼠是2009年才成立的, 好多基础功能 ...

好像是,记不清了,你的问题 和我一样,我是插了POE口烧的,拆出来芯片都 是打磨过的,只能反厂修,没要零件费,交个邮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记不清了,你的问题 和我一样,我是插了POE口烧的,拆出来芯片都 是打磨过的,只能反厂修,没要 ...

刚拆开看了下, 一个三极管烧爆了,但不晓得是什么三极管,只有丝印 看放大的图片,好像是 Z2 , Z2 丝印的是什么三极管?  5.1V的稳压三极管吗? 好像这里放个稳压管不太对。 三极管有两个脚的那一边,两个脚的焊盘是相通的。
另外, 这个是3LW8108 不是精灵鼠的,没办法返厂,都已经十八年了, 联系厂家都没联系上,

有我这个做参考,这下好了, 什么芯片参数都有了, 你可以对照着我这个,把图画出来,留个种图,以后有维修, 自己上, 元器件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