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不建议什么设备的干电池都改锂电,都改4056充电,这带来浪费,危险。

楼主(2021-11-22):
经常看到这里,什么万用表,电子秤,闹钟,只要是用1.5V碱性电池的,都改锂电池。

这个毛病很多年前,我刚买到4056.4057板子的时候,兴奋的不得了。

后期商家把充电,锂电池保护,甚至升压电路都装到一个板子上了,可便宜,可牛逼了。可兴奋了。

很多设备,我的电子秤,两节7号电池,放进去5年了,还能用。

闹钟,一节5号电池能用一年。
万用表,一节9V电池,能用2年。

改锂电,起码一个月充一次,自放电都巨大。闹钟没电了,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走了,多误事啊。

网友:
道理是这个理,但折腾有乐趣另当别论。

网友A:
你这什么7号电池,放这么久没漏?

网友B:
唯一需要改的,就是电子门

网友C:
你的9v电池太经用,锂电太不经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9v电池太经用,锂电太不经用。

主要是4056的静态电流有0.5mA那么大,,,都不够漏的快

网友:
9v万用表可以改改,我经常不记得关机的。时钟那些真没必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4056的静态电流有0.5mA那么大,,,都不够漏的快

不可能吧,为什么我的只有两三微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吧,为什么我的只有两三微安。

我的是充放电一体的板子,,关机状态下实测有0.5mA,,要么是芯片坏了,要么就是升压的芯片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充放电一体的板子,,关机状态下实测有0.5mA,,要么是芯片坏了,要么就是升压的芯片的问题 ...

设计有问题,升压IC没有关断,正常应该在几十微安,好点的几微安,如下面这个充电升压9V方案才4.4微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什么7号电池,放这么久没漏?

早就锈坏了,早就锈坏了,早就锈坏了,

网友:
改之前要实际测量电压电流情况,从而判断是否适合,
大部分时候加几个二极管降压到3V可以达到正常使用两个1.5V一样的工作电流。
只要准备做足,则改了之后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
1个月1充你该检讨的是电芯或者升降压电路的静态电流吧,欺诈讯的锂电秤我放那儿两年偶尔用也还有电,自己D的狭小位置锂电灯盒充一次管个大半年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锂电,充好给收音机用真好!一节质量不错的18650给SW10使用,时不时夜间忘记关机状态下,能使用2个月。耳机听,小音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唯一需要改的,就是电子门

电子门就不要改了,阀值电压对不上

网友:
电池漏液是个大问题

网友:
“改锂电,起码一个月充一次,自放电都巨大。”

都写这么长了,还没发现是你的模块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设计有问题,升压IC没有关断,正常应该在几十微安,好点的几微安,如下面这个充电升压9V方案才4.4微安。
...

这么绚烂的led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什么7号电池,放这么久没漏?

碳电池。松下的。5年遥控器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