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镉电池的记忆效应有明显遇到过的吗

楼主(2021-11-22):
镍镉电池成为老一辈成功大规模应用的充电电池,现在已被镍氢所替代,本身的几个缺点是容量低、记忆效应和污染,但也有比镍氢强的地方,比如低放电、大电流等现在很多廉价的充电电池都是标称即用型低放电镍氢电池,但容量上看还是镍镉电池,无论标称多少,实测容量在400-800mAh,和真正镍氢2000mAh以上的容量相差甚远。

要界别这样的电池就只有看记忆效应了,但我们实际试用的时候困惑就来了。我们找到的有关记忆效应都是定性解释,一般都说在没有放电完全的情况下充电是充不进电的。但怎样是没有完全放电?50%?30%?10%?用到多少才算没有记忆效应
比如在50%时充电,假设用限压恒流充电器,那电池是发热呢还是直接升到上限电压停充?这时电池拿下来用还能把50%的剩余电量放出来吗?

网友:
一次两次是记不住的

网友:
镍铬电池的记忆效应通俗易懂的说就是经常不用完电就充电,次数多了后就表现为最后阶段的放电时电压迅速下降,停止放电后迅速恢复,伸放电几次后还是可以恢复的,同时镍铬电池耐过充过放,0电压长时间存放性能不会出现明显下降。镍铬电池容量,5号电池规格几乎见不到超过1200mah(真实)容量的,大部分在800-900mah。一般实际容量超过1000mah就基本可以判断为镍氢电池了。
至于放电到多少比较好,这个还是看你的设备,以使用到设备不能正常工作为准即可。

镍氢电池没有记忆效应,但也不是你说的(普遍)2000mah以上,大部分5号镍氢电池在1400-2000之间,真正2000mah以上的还是不算很多的,大容量低自放电的更是没几款。镍氢电池使用一般就是充满电存放即可,使用完后未充电便长时间存放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镍氢电池过充过压后会发热将多余部分消耗掉,所以镍氢电池组标准(非快速)充电状态下也无需保护板保护。镍铬过充反应没做具体了解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