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2258开b0kb遇到0x306错误

楼主(2021-11-22):
重新插拔不认盘,0205 0206版本都试了,同样的错误,之前这个1153e转接板开其他的没有问题

楼主:
三颗颗粒,应该是2ce+1ce+3ce

网友A:
应该还是版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版本不行

难道要0208?我没有02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版本不行

找到了0208然后用0208+0206做了个缝合怪开出来了,因为0208本身没有Intel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