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平衡车锂电池组

楼主(2021-11-22):
这个锂电池上面用的保护板很规范,电池是三星的,16节串联很壮观。4个保护IC是C505BD,还有4个MOS管。

外保护皮。

整个保护板与16节电池一样大。

保护IC。

MOS管。

65度温控。

有的电池已经过热脱皮。

板子后面。

网友:
只能拆散了吧

网友:
电芯也是正品三星?那电芯还不错啊

网友A:
这是大均衡板,板子不错,电信也不错2200的动力芯,电压正常就赚大了

网友:
少见啊,常的平衡车配的电池很垃圾的,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

网友B:
这三星22P,我拆出差不多100节了

网友C:
啥牌子的平衡车?

楼主:
必须拆散了,有10节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牌子的平衡车?

坏了5元买的,有10节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星22P,我拆出差不多100节了

有10节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均衡板,板子不错,电信也不错2200的动力芯,电压正常就赚大了

5元买的,有10节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元买的,有10节不行了。

那就不错了

网友D:
没有电池架不安全,皮沒了冒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电池架不安全,皮沒了冒火

谢谢分享,买时就这样。

网友:
终于知道我家那么多这个电池是哪里用的了,出电池组出保护板,家里一箱子,估计电池都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