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买了个电脑电源.....不知道怎么玩.....大师们教俺玩下.....

楼主(2021-11-22):
买了个电脑电源.....不知道怎么玩.....大师们教俺玩下.....

俺的新玩具.......

-12v咋玩呢?????

大师们教俺.......

买了个电脑电源.....不知道怎么玩.....大师们教俺玩下.....

网友:
我也第一次见到有-12V的,神奇了

网友:
电源有什么好玩的?

电脑电源负载不均衡,稳压特性并不好,而且电源本身工作也不稳定。

网友A:
电脑电源是有负电压的。查下ATX接口定义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有什么好玩的?

电脑电源负载不均衡,稳压特性并不好,而且电源本身工作也不稳定。 ...

-12v咋玩吗??

熊猫大师教教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是有负电压的。查下ATX接口定义就知道了

-12v咋玩吗??

a大师教教俺......

网友:
-12 加+12   = 24V
就是电流太小了

网友:
有些功放就有负电压要求,还有些运放也是要求正负电压,不过电脑电源的负电压电流很小的,没什么用

网友:
一般可以利用的是12V和5V,5Vsb和-12V功率太小,3.3v用途也小。

网友:
双路+12V输出  电路板标识 而已

INTEL   atx 电源规范 2.0

最新的是 2.31  ATX12VO

网友:
这板子好玩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电源上的铭牌。
参考这个铭牌图,可以看到,-12V功率很小,没什么可玩的。

网友:
买这玩意干嘛呢?还不如需要什么电压的,就买什么电压的电源,这玩意又大又笨的!

网友:
±12v可以用于模拟功放机的前置放大电路或者耳放,那样投入比这个电源大多了

网友:
问题是你想干啥

网友:
负电源在做全桥稳压滤波电路时可以提高电源的利用效率。

网友:
我直接当集中供电电源了。12V给路由供电,给小主机供电,5V接手机充电,功放供电。3.3V接了个表和小夜灯。

网友:
负电源只有0.5A,大概能给双电源运放提供下,功率有限啊。。。

网友:
啊,这个你到底是想干什么用?做一个集中供电??感觉你这个没啥意义啊!!

网友:
我也搞了一个。是用来听车机的。有时候。不要什么都感兴趣。你要的是12V和5V,其它的,本来就是送的,你偏想发挥作用。吾生也有涯,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