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更换电动自行车电机霍尔传感器

楼主(2021-11-22):
电机进水,二极管档测霍尔(五根细线,红黑蓝黄绿,二极管档红笔接黑线,黑笔分别测蓝绿黄)为1,判断霍尔坏
电机三根相线(粗的三根线)互通,判断线圈没烧
三根相线与电机外壳不通,判断定子没烧。
这样电机还有救。

拆开发现是散装霍尔。
三根都是红黑信号线的顺序排列,判断是60度电机,三个霍尔应该都是有字面朝上(120度电机有一个霍尔是反着装的,也就是有字面朝下)。
网上4块钱买了三个413霍尔,5块钱买了密封胶
维修效果如下:

维修中注意三根霍尔的顺序,不然要调线。
电机打上密封胶,装机。
装机不转。
测霍尔正常,下一步准备拆控制器。

网友A:
怎么判断是霍尔有问题?
我有一台滑板车,偶尔电机不动,但是电机有反应.用前驱强行拖动后轮一会儿就正常.但是下次重新开启的时候有几率重现故障。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是霍尔有问题?
我有一台滑板车,偶尔电机不动,但是电机有反应.用前驱强行拖动后轮一会儿就正常. ...

这个肯定是霍尔有问题.....

网友C:
这线圈肯定手工绕的看着太难受了

网友:
这是进了多大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是霍尔有问题?
我有一台滑板车,偶尔电机不动,但是电机有反应.用前驱强行拖动后轮一会儿就正常. ...

以413霍尔为例,霍尔有字面朝上,从左往右针脚定义是电源正、电源负、信号线,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正,黑表笔接信号线,数值在1500左右。红表笔接负,黑表笔接信号线,数值在600左右,如果显示1,则霍尔坏。如果有多个霍尔,建议一块儿换,一个是霍尔不值钱,二个是确定哪个坏了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线圈肯定手工绕的看着太难受了

打的标是全顺电机,看来也就那样。

网友D:
要是因为进水把控制器烧了就太杯具了

我之前一个电机 也很奇葩  万用表测试霍尔有个是坏的,然后拆电机换霍尔装上,在装机前检测霍尔OK,装上后再从接线端测  霍尔又坏了
以为是装的时候碰坏了  又重新买了一批质量好的再换一次
结果又是同样结果
感觉不对劲 仔细检查 发现是霍尔有根外部的线断了  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因为进水把控制器烧了就太杯具了

我之前一个电机 也很奇葩  万用表测试霍尔有个是坏的,然后拆电机换 ...

我也是第一次换霍尔,先检查的线路是不是通的,然后再换。因为这个是泡水车,线路我也不肯定长期浸泡有没有发生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霍尔有问题.....

那得抽空拆下来测测。滑板车的轮毂电机比较麻烦...

网友:
霍尔这么容易坏?

网友E:
如果没记错这个电机是120°的

网友F:
既然都拆开了 为啥不除除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都拆开了 为啥不除除锈

有老师傅说用砂纸轻轻打磨,没懂原理不好不听,所以只打磨了锈的严重的,轻的没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记错这个电机是120°的

旧电机三个霍尔字都朝上是60度,新电机三个霍尔字都朝上是120度,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区分旧电机新电机,所以采用以前的划分方法。
当然,因为电机不转,我也有困惑,欢迎提出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是霍尔有问题?
我有一台滑板车,偶尔电机不动,但是电机有反应.用前驱强行拖动后轮一会儿就正常. ...

霍尔坏就表现为某个角度不能启动并且大电流  用手带转 在没有完全停止之前转动转吧 可以转但是很快停止 就是坏了一个霍尔

网友:
虽然不可能涉水,但还是担心进水,索性只买绿源的,不是图散热,电机不漏油,自然密封就好

网友:
讲究人!修完还洗洗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老师傅说用砂纸轻轻打磨,没懂原理不好不听,所以只打磨了锈的严重的,轻的没管。 ...

这种电机锈的情况,可以喷类似wd40的国产除锈剂除锈后擦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