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轿车充电桩,输出电压恒定吗?

楼主(2021-11-22):
家用轿车充电桩,相等于一个大功率恒压开关电源吗?也就是像笔记本适配器类似,比如总是输出20V电压?
还是像锂电池充电器类似?要有充电算法,控制输出电压或电流变化?

网友:
好像家用充电桩是不是就是直接输出220V的?

网友A:
充电算法在车上,不然外面共用充电桩怎么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算法在车上,不然外面共用充电桩怎么普及?

如果这样,充电桩其实本质上就是提供一个插座?

网友:
充电桩就像是手机充电器,尽管有不同的充电协议,但是协议内容都在手机(车)里,充电桩只是根据车辆给出的协议,输出符合协议的电流或电压,充电桩分快充桩和慢充桩,本质是电压不一样,但是同一充电桩也会根据车辆充电协议输出符合要求的电流,这个时候电压保持不变

网友:
分为快充和慢充。慢充本质是一个可控通断的插座,只负责为车子提供一个交流电源,剩下的有随车的慢充慢慢的给车充电。快充输出的电压是可变的,开始充电前车载的电池管理系统会和充电桩通讯,设定好相关的充电参数,然后才能开始。

网友:
家用的都是交流桩,里面就一继电器,ACDC部分在车里。

网友:
第一点多虑了。难道比亚迪跟特斯拉得用不同的充电桩?甚至不同功率的车都得用不同的充电桩?

网友:
充电桩不管交流还是直流 输出电压都不是恒定的。

交流充电桩其实就是一个配电箱 只是简单控制是否输出交流电给枪头, 几乎不影响输出电压,反倒是充电功率过大会拉低充电电压。

直流充电桩,交流变直流,但是最终充电电压受汽车控制,汽车要多大电压,充电桩输出多大电压,所以没稳压功能

网友:
直流快充桩,就像pd快充,汽车发送信号控制充电桩输出的电压

网友:
锂电池充电也是恒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