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己做牧田转泉友转接器

楼主(2021-11-22):
之前在雷力迅买了个往复锯,锯锯树枝啥的挺好用,唯一的痛点,电池不耐用,哪怕换上品牌电芯续航也不行,拆开机体看到最高支持24v,就想着把牧田口的十电芯20v的电池用上,网上没有牧田转泉友,只有转大艺的,只好动手做一个,牧田口,是收的牧田报废充电器改的

把正极电线移到最边上的插脚上焊上就行了,不然不通电,负极不用动,

这是充电器壳,我从散热处一分为二,留下插脚那一半,剩余的扔掉。买来的报废泉友电池,三串四串都能用只要数据如图即可

泉友电芯去掉,保留充放电保护板,把板上其他元件都去掉,直接把正负极对应焊到插脚上,直接把整个拿掉电芯的泉友电池壳,坐在锯好的牧田口背面,焊上连接线即可,记住用硅胶线,耐热不易燃。用热熔胶封住断面,粘好接口,用黑色硅胶上色,完成。

使用时发现20v的电芯装上效率更高,更有劲。

合体照

商品图,四个报废电芯28 两个报废充电器30

报废电池救回来俩,一个三串的一个四串的,四串的脱镍了,点焊上即可,还如外获得1600毫安电池一枚,

一个转接器成本估计22块。

网友A:
这个倒是个好主意,转接插口没有3D打印机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是个好主意,转接插口没有3D打印机比较麻烦!

3d打印的不结实

网友B:
我用十几块买了个东成转大艺a3接口的转接器,回来发现不对口,接口塑料稍微切掉一点,里面线正负极对换焊接就行了。
当然卡的不像楼主那么对位,但也不会掉。
应该也有牧田转大艺的接口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十几块买了个东成转大艺a3接口的转接器,回来发现不对口,接口塑料稍微切掉一点,里面线正负极对换焊接 ...

这是转泉友的

楼主:
之前用充电座不行,划片接触面积小,自己用铜片又重新做了两个划片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