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S7e手机更换后盖和硅脂

楼主(2021-11-22):
这个手机用了几年淘汰下来的,之前自己换过一次电池,后来一直放在家里当蓝牙音箱的播放器用,
被孩子经常摔,摔坏了,屏幕上多出一条坏线,后盖也碎了。借着换后盖的机会,顺便拆开看看,
这个手机平时就特别卡,之前也跑过测试,发现这个手机用的高通骁龙820处理器的温度很高,
,分分钟上了50、60度,想看看卡的要命是不是这个造成的

拆之前我先把电用光了,毕竟这手机和它大哥NOTE7有点沾亲带故的,还是有点怕,
后面这里有三块盖板,记得是有顺序的,忘了是哪里开始拆起了,
看了一下扬扬大哥的帖子,从中间带无线充模块的那里开始,然后拆上面的天线盖板。

最后才是喇叭、小板的盖板

摄像头还挺大的,旁边一圈是NFC天线

上面两块盖板拆除了

无线充后面有石墨导热的涂层

喇叭、尾插的盖板
喇叭个头还挺大的,实际的音质却很一般

抠出L型主板主板,这摄像头貌似背面的个头更大

中框上是有导热用的热管的,不知道何故,
上面还贴了层耐高温胶带.

耐高温胶带我撕掉了热管那一部分,再小心撕下主板处理器位置的铜箔

硅脂貌似干了,非常硬

涂点电脑上用的硅脂,再把主板上的铜箔贴回去

再装回去,充一下电

新买的后盖到了,打胶装回。这么折腾,再测试,软件显示的温度没啥变化,
但手机屏幕靠右的位置和背面感觉比原来更加的烫,估计是热量都传导出来了吧,
卡顿的问题稍微好了一点了,至少没遇到过自己把自己卡死机的情况

网友A:
三丧的s7只能挑猎户座的,高通火龙必si。

网友:
现在S7卡得要命

网友:
两年前喝得过头手机掉地上,屏坏了,后面送人给换的非原装屏

网友:
s6edge+用了6年多了,还不卡,换过3次电池了

网友B:
謝謝分享 一样的位置,请按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一样的位置,请按会消失。

你的S7E的屏又坏了?我这台被孩子摔一下,屏幕就变成这样了,拿去修又不划算,手机买个同样故障的二手也就300不到,换个屏500,没有闪屏,不影响用,但那条粉线看着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丧的s7只能挑猎户座的,高通火龙必si。

是啊,不过猎户座8890只有外版的机子才有,这个国行清一色都是骁龙820,刚开始还好,现在软件都更新了,特别卡特别烫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在中框和屏幕的缝隙里塞入硬纸片可以修复屏幕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