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ideapad300-15isk电源接口接触不良拆机维护

楼主(2021-11-22):
联想ideapad300-15isk,电源接口接触不良。方口插头使劲撬动多次才能充上电
初步看看,机身缺失3粒螺丝。大多螺丝还是松的。屏幕转轴处已经暴角

这款机器是抽出键盘后拆C壳才能处理主板的

光驱没有,是个占位

电池外形是个可拆卸的

实质是个内置的。D壳面拆装内存和硬盘、无线网卡时,只能带电玩。

机身里倒出些零零碎碎

用铸工胶修补好

k电源接口接触不良实际是DC插座处没有可靠的固定,插座后移没能让插头完整插入造成的。

胶水没固化,机主要用先用车用的绒布胶带固定一下位置。

网友:
美帝想的塑料感觉用的就是次品,我那14寸的是A壳里固定转轴的螺帽同样也是因为塑料崩了导致隔上两三个月就需要拆开拿哥俩好重新植一次丝帽(群里有大神建议用铸工胶,但我怎么感觉跟哥俩好差不多)。
话说那么大个闲置的光驱位,不考虑一下并上两块电池改成超长待机一百天吗?
另外还可以考虑一下买个PD的诱骗头,机壳开孔后内置改成PD充电的,这大方口的充电器之前还不觉得啥,现在带着真心觉得是个累赘。

网友:
塑料老化了吗?

网友:
感觉笔记本的外壳都很脆。。。

网友:
Dc插座要么直接焊主板上 要么壳体有卡槽 保证可以受力

网友:
。。。。。。。恭喜修复,
塑料壳确实太差劲了,手里也有一个Acer的本本,也是电源口固定不牢,屏幕支架多处螺丝爆开

网友A:
我有跟你一模一样的
联想IdeaPad 300-15-IFI I5-6200U
4GB/500GB/不支持触控/1366x768/LED背光/AMD Radeon R5 M330+Intel GMA HD 520/巧克力键盘/黑色
入门级的笔记本 重量,屏幕分辨率,接口,显卡什么也没什么亮点
升到16G内存,500G固态才能让它勉强跑一跑日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跟你一模一样的
联想IdeaPad 300-15-IFI I5-6200U
4GB/500GB/不支持触控/1366x768/LED背光/AMD Radeon  ...

我有一个ideapad300,和你配置一样,相当难用。换了SSD加了内存速度也很慢,还容易假死,送售后店修了5次都不行,换了主板也没用。

后来自己拆开,发现是主板上给电源芯片供电一个Vcc端分压电阻原设计是大尺寸电阻的焊位,厂家实际生产用的是小尺寸的电阻,导致那个电阻功率不满足要求,易烧易阻值变大,设计10欧我实测时已变阻近1K,结果就是电源芯片经常不能工作在正常状态,导致系统老是自动降频变慢,自己换后就好了。
但这个是机型的通病,所以联想售后给我换了主板也没解决,还是我在维信网看到有人说到这个通病才自己解决了,所以觉得联想真没水平。

网友:
联想牌子都说你不要想的意思了,还买它就等于智商税又要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