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YSH-A18R1养生壶故障 指示灯E0和0000之间跳闪

楼主(2021-11-22):
我有一台小熊YSH-A18R1养生壶,加电后一开始正常,稍过一会儿指示灯就在E0和0000之间跳闪,最后停在E0,按任何健都无反应。470UF滤波电容两极之间电压为5V,测量KW 10L三端电源芯片三个脚与470UF电容负极之间的电压分别为336V,10V,5V,并联的两颗2.2UF电容测量其都有336V的直流电压,0.22UF的安规电容测量其值为204nf,不知是哪个元件引起的故障,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 就检查传感器吧

网友:
好像安规电容挺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