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多大扭矩的冲击起子才够用?———100牛米冲击起子高低速视频演示

楼主(2021-11-22):
补充一个视频 这里是低速工作时演示 https://b23.tv/uYuk9uR
视频地址上面自己看啊  没有厚实的木墩子 就随便弄了一节木头  材质比较松 打到后面还裂开了

如果是质量优良的硬质木材 攻入速度会慢一些 这自攻螺丝是M10的

这里说个重要的东西 不管是冲击起子还是冲击扳手 设计时 冲击锤大小、重量 和机器转速 就决定了工作范围

按需购买选择型号很重要 买大了打烂螺丝打烂工件  买小了拆不动、拧不紧  所以现在高端起子机扳手都有分段调速

100牛米的冲击起子 我给你们形容一下这个扭矩有多大

在硬质木板上拧M3.5X40的劣质自攻螺钉  开关全速按下去 打断螺丝只要1秒钟

优质M3.5X40的自攻螺丝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也需要注意 不能猛按开关 螺丝拧到位后必须迅速松开开关  这是100牛米起子机能干的 最小的活儿

如果想用这个修家电 是不可能的 这机子一上去螺纹孔就报废了     冲击起子扳手对付难拆的螺丝有奇效!

所以综上所述 家用的话 要尽量的选择12V的 体型娇小的 冲击起子  如果要拆汽车轮胎 就要买冲击扳手了

别想着一把工具搞定一切 条件允许的话 尽量购买分段调速的起子机 条件不允许的话 就只能靠手感按压开关掌握了

网友A:
对的,所以不要改,看到淘宝有人把扳手头打个6.35孔,把扳手当批用,这基本智商税了,扳手是冲击块重大,单次冲击力高,冲击批是转速高,但冲击块轻小。

网友:
全用这个力道,车上好多镙丝都得打废。

网友:
楼主说的对,不要想着一把工具搞定一切,什么工具干什么活

网友B:
除了拆轮胎,还能干嘛用??

网友:
这是牧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拆轮胎,还能干嘛用??

 还可以维修手机,拆、装T2,P2等螺丝啊。

网友:
这么粗的螺丝先用电钻打个孔会好打很多

网友:
风批最好用,电批受限于转速,所以冲击频率比较慢,风批单次冲击很小,转速非常高,所以用起来又起子机的省力又有电钻的快速

网友C:
齿轮减速 怎么不是行星减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轮减速 怎么不是行星减速呢?

很少,不是说没有

网友:
5733P基本可以满足了 大到28的摩托车离合器螺母 小到M5的自攻钉我都用松紧过 小一点的你慢点按就是了 最低档最低转速完全好控制 有感无刷机 按钮行程长
这种玩意不都是拆的时候才按死 装的时候哪有按倒死的
非要追求开关按到底的效率那我就没招了
我一把无刷插电批修手机电脑小东西用
一把5298打洞抛光用
一把5733打木工螺丝 拆卸疑难螺丝螺母 大钉子用
不是特别小的电器什么的5733够用 装二用四方头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的,所以不要改,看到淘宝有人把扳手头打个6.35孔,把扳手当批用,这基本智商税了,扳手是冲击块重大,单 ...

扳手当冲击批就是把螺丝头打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所以不要改,看到淘宝有人把扳手头打个6.35孔,把扳手当批用,这基本智商税了,扳手是冲击块重大,单 ...

那么问题来了  得伟887两百多扭力一样是6.35批头   这东西要看你怎么用   打自攻螺丝我基本还用三档控制他不冲击就完事了  木头够硬冲击一两下就停机那个效率不是12V机器能比的   要谈精密你用啥冲击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扳手当冲击批就是把螺丝头打花

扳手当扭力批用还是挺好的   前提是要用好控制的扳手

网友:
看需求吧,买大点带控制的就行,自己又手残,不要怪工具嘛

网友:
受教了,看了才知道买什么工具更适合了

网友:
想了好久 是不是增加弹簧的弹力就可以增加 扭力了?而让电批不容易出现冲击?

网友(2022-01-26):
经常有人拿牧田148改扳手头!最后都是爆转子!

网友:
家装10膨胀塞,12膨胀塞的,手电钻扭螺丝是肯定扭不进的,冲击扳手上个批头转换就可以了,手电钻大多数滑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