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电容表6013数字乱跳

楼主(2021-11-22):
一百多买的胜利6013没用几次。现在开机有显示,但数字乱跳无法测量。场效应管K30A坏,换了还是不行,旁边的两个贴片也拆下测过没换。有人说可能是电容鼓包或ESR变化导致,也有说换7106显示芯片。我观察并没有电容鼓包,屏幕下边的几个电阻也没有变化(在线测的),显示屏还没拆。如果真是7106坏那只好拆牛屎再飞线硬芯IC(我都买回来了),但如果不是那就白折腾了。各位老司机请给我出个主意指个方向。谢谢。

网友A:
在9v电池那串数字表,先测下工作电流,正常3ma,如果几十ma,十有八九7106坏了,如果电流正常,换ic4066

网友:
另外,工作电流正常情况下,也要查下那几个贴片三极管,9013与9015

网友:
k30是场管,这个坏的几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9v电池那串数字表,先测下工作电流,正常3ma,如果几十ma,十有八九7106坏了,如果电流正常,换ic4066 ...

好,明天我测测看。频率测不了,电流电压我还是有工具测的。

楼主:
上电测了工作电流2.25mA到2.52mA之间,看来要研究下IC4066? 飞利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测了工作电流2.25mA到2.52mA之间,看来要研究下IC4066? 飞利普的?

看电流正常,

楼主:
显示芯片正常?看来是运放坏了

网友(2022-04-28):
看看转盘是不是接触不良,胜利的爱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
我有一个同型号的,不过是6013C

网友:
这是滨江的,供参考。检查图片左下角那些三极管(实际上接成了二极管用)

网友B:
LZ修好了没?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08-15):
引用 网友B:
LZ修好了没?是什么原因呢?

放一边了,有空再弄了

网友:
买个主板吧。我有一个。

网友(2023-02-15):
那些贴片都是些数字集成吗?

网友:
发回到原厂维修不好吗?

网友(2023-05-21):
重点疑凶应该是几个贴片三极管

网友(2024-10-04):
感觉三极管那片的可能性不大,我有一块其它品德的6013L,目前症状也是乱跑数字,但我那块最后会停在-1的状态上,看一些帖子上说是类似万用表超量程似的故障。我把板子上的贴片三极管都换过了,现在故障依旧。目前正在采购其它配件,下一步准备更换K30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更换062A和062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