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 乐橙wifi6路由器

楼主(2021-11-22):
半价175元抢的  今天到货了  先拆载看看这个wifi6 可以mesn   联发科旗下的cpu 没查到   1G的内存内置rom吗 ?  ESMT晶豪F50L1G41LB-104YG2M存储器闪存SPI FLASH 1G

楼主:
ESMT晶豪F50L1G41LB-104YG2M存储器闪存SPI FLASH 1G

楼主:
这个内存和ROM是集成一体?   MT7975DN MT7905DAN联发科wifi6

网友:
啥年代了路由器还要抢?
这玩意儿玩来玩去乐趣也就那样,看这天线的连接方式觉得不值得抢。

网友:
集成度真高,外围小元件廖廖无几。我还是喜欢板上有密密麻麻的芝麻、黄豆......

网友:
1G是128,话说以后就没有路由刷机的事情了,原厂什么固件就是什么了

网友:
大家记得倒着看,刷机慢慢的成为历史了

网友A:
cpu 不是7621A了,无线方面,是低端wifi6的7915芯片组。这个做工,我觉得175元本身就是它的价值。性价比不如咸鱼上的电信定制的wifi6路由。家用环境要求不高的,不打游戏,我觉得京东云的鲁班也可以。板子太干净了,又是个大集成的CPU。好像没看到无线的功放部分。

网友:
貌似连信号功放都没有?这货也就值个100多,原价300多是抢钱了!而且这年头还有这么丑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不是7621A了,无线方面,是低端wifi6的7975芯片组。这个做工,我觉得175元本身就是它的价值。性价比不 ...

京东云的路由器有四台了   现在都回本了   一天现在5元的收入    这个也是一时脑热   本来感觉不会太理想    等拆机后 脑子一下就清凉了

网友:
现在路由器涨的比较夸张

网友:
连个功放都没有

网友:
k3加装了风扇后用的香喷喷,信号好,网络稳定,打游戏给力,带载能力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不是7621A了,无线方面,是低端wifi6的7975芯片组。这个做工,我觉得175元本身就是它的价值。性价比不 ...
The EN7561D is a system-on-chip processor for Wi-Fi 4/5/6 router/gateway applications. It features dual-core CPU 900MHz, integrated Ethernet switch and multi-port gigabit PHYs, USB3.0/2.0, PCIe, and multi-line VoIP support. Equipped with high throughput networking engine, Smart Packet Accelerator (SPA), EN7561D enables low-power, low-latency, and wire-speed performance with fully CPU offload

架构基本是和MT7621A类似的东西

网友:
看内部 比红米ax5 差太远了,  ax差不多170多也能买得到

网友:
好方的样子

网友:
多谢解密,避免掉坑里。

网友(2021-12-22):
喜提MT7621 900Mhz版本

网友:
看着也就一百多块的水平了。。。

网友(2022-12-06):
MT7975或者MT7976的方案带PA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