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做了一个表笔 见笑了

楼主(2021-11-22):
用了两个缝被针做的 比较简陋

网友:
我都是记号笔

网友:
很有创意啊,不错。感觉针有点长了。

网友A:
铁针不行,要黄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针不行,要黄铜

搞点硫酸铜镀下铜

网友:
不错,反正也不会用特尖来测电流,钢针足够了

网友:
现在表笔很便宜的,不过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也就是测测开关电源板之类的 钢针用的方便些刚刚测了一下电阻0.1欧 和原装一样

网友:
太长了,再进去1公分,会很爽。你测内阻,靠近尖尖啊

网友:
还行,不过你就不担心遇到不能用尖戳的情况?

可换探针的表笔,特意磨细了一对尖头

网友:
这玩意可以用来测人

网友:
讲真 做的不错!  后面能换针的更强!!! 圆珠笔壳 当笔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点硫酸铜镀下铜

对化学不太熟

硫酸铜是液态的吧,直接用刷子刷在铁表针上就能把铜镀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化学不太熟

硫酸铜是液态的吧,直接用刷子刷在铁表针上就能把铜镀上去? ...

对,直接泡一下就行,最好用细砂纸打磨下,再泡再磨,重复5次基本上就可以了
硫酸铜是固体,硫酸铜水溶液才是液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直接泡一下就行,最好用细砂纸打磨下,再泡再磨,重复5次基本上就可以了
硫酸铜是固体,硫酸铜水溶液 ...

搞点硫酸铜镀下铜

也就是说,你的本意是用硫酸铜水溶液镀铜,对吧?

网友(2022-01-14):
钢针硬度高,尖细,测试贴片,防潮电路很好用

网友(2022-11-20):
你这不是缝纫机针机器的孔在尖端,这是大型的手动缝纫针。